新手发现超便宜T45

楼主(2013-06-14):
新手刚会飞KT   某宝发现巨便宜T45 140包邮  价格很诱人啊
不知道此机怎样 想用尾推  手上有2212kv2450 和2212kv1400   用哪个推力会大一点???   望老鸟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飞机才多少配个90涵道得多少

网友:
可以入,,还涂好的

网友:
翼展和70涵道T45差不多,其实大小基本就是70涵道那个级别,貌似90涵道可以塞进去,比较另类。

这个JJ尾翼是全动的

网友:
可否提供一下买家的网址啊

网友:
网址 什什么  还有 分飞机是什么材质的 ?

网友:
看图觉得比例失真

网友:
貌似EPO的,做工不错,赶紧入。电机还要看能容下多大的尾推桨,再看看电机参数里与要配的桨的转速与拉力,才能确定

网友:
涵道的能改尾推!

网友:
咸丰年代的酷业T45,属于GWS歼十那个年代的早期涵道机,这机比例严重失真,在早期圈内俗称“肥箭”

网友:
涵道机改尾推??估计不会很好飞,还有你是朗宇的2212kv2450 和2212kv1400 ?这两个电机是同型号的推力都是800克左右可能推这个飞机有点吃力。kv2450 用6*4桨、kv1400用8*6或者9*6桨。

网友:
像真机,不错哦

网友:
对于新手拿来练习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已经订了

网友:
建议不要贪便宜入这架飞机,首先这架飞机的起落架是纯塑料的,完全经不起新手降落,其次全动尾翼的完成度很低,改造在所难免,机头跟机身相连的地方太脆弱,基本上一摔既断。机身材料是EPS的,密度很大,但强度很一般,空机重量6-7百g,我有一架用的70黑旋风,4s 2200,装完机1300g,相当的惊人了。。。

网友:
价格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