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遥控器

楼主(2013-06-14):
今天刚收到小精灵,开箱发现个问题,2个摇杆都在中位,问了销售商说现在新版本的都是这样的。机器装好,不敢上桨,先试了下。掰杆启动,摇杆回到中位,就像汽车怠速一样,推杆就加速,拉到底稍等就停机了。感觉基本正常。和常规的操作方式总觉得不太一样,不敢上桨,到论坛问问,新的版本的是否是这样。期待权威解答,谢谢

网友A:
用户您好,
最新版的遥控器是这样子的,请放心飞行。

使用这个遥控器之后,高度方向的控制会更加简单,更容易找到油门中位。

网友:
新版本的固件支持油门中位的遥控,只要油门摇杆是你想要的类型就没问题。

网友:
俺也是下午收到的精灵,呵呵,明天试机

网友A:
是这样,3.12的固件对回中油门做了特殊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3.12的固件对回中油门做了特殊支持。

听你这么一说,那真是要了亲命了,上个星期朋友的4旋翼,使用V2固件的老版本NAZA,在缓慢降低高度的时候,突然动力全无,直接就砸下来,反应都来不及,最后发现,缓慢下降过程中,油门一直在40%左右,略低于油门中位。。。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殊支持?

网友:
早就想把FUTABA T8FG也改成这个方式呢,因为担心飞控并不一定认为中位就是悬停(定高)一直没敢改。

网友C:
我的精灵遥控器是自己加了回中弹簧,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您好,
最新版的遥控器是这样子的,请放心飞行。

谢谢,这就放心了。刚才把桨上好在家飞了一下,感觉不错。电池充电中,明天户外处女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那真是要了亲命了,上个星期朋友的4旋翼,使用V2固件的老版本NAZA,在缓慢降低高度的时候, ...

他没有升级到3.12版本,所以会这样,升级后完全没有问题,3.12就是提供了第一次推油门过50%的时候,飞机会半自动自主起飞,之后就和以前的操作一样了,这点是3.12比较人性化的地方,让很多新手更容易的飞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户您好,
最新版的遥控器是这样子的,请放心飞行。

不过说实在的,老模友还是不太习惯这个飞行的,我一开始吧油门也是有弹簧试过,但是下降就是个很蛋疼的感觉,所以后来我还是把精灵的油门弹簧拆掉了,这样飞的比较自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遥控器是自己加了回中弹簧,感觉很好。

如何加,我也要改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户您好,
最新版的遥控器是这样子的,请放心飞行。

我能单独购买这种遥控器吗?

网友:
操作方式做得跟ar drone一样了,玩具级的东东。

网友:
想問下 降落後精靈會自動上鎖,因朋友想入魔但不想攪電子東西所以紹佢買精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加,我也要改造

我是直接把我的SM600模拟器上的回中卡片和弹簧拆下来上到精灵上地。加完回中弹簧后最好在控上和调参中分别做下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能单独购买这种遥控器吗?

不用购买遥控器,DJI提供了改装配件。可以咨询代理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精灵遥控器是自己加了回中弹簧,感觉很好。

我的精灵遥控器是老版本的,想改成油门自动回中,请问这样改动是否需要增加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哪儿可以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精灵遥控器是老版本的,想改成油门自动回中,请问这样改动是否需要增加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哪儿可以 ...

看上两层楼。

网友F:
谢谢!遥控器改装油门回中以后在开遥控器的时候还需要把油门放在最低吧?

网友:
新固件学习了  某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遥控器改装油门回中以后在开遥控器的时候还需要把油门放在最低吧?

直接开控把油门拉到最低再回中也是可以的,只要不报警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购买遥控器,DJI提供了改装配件。可以咨询代理商

小精灵的遥控器,不是说可以扩展一个通道来控制云台的俯仰动作吗?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飞习惯了小精灵的人,今后再飞别的飞机,会感觉很别扭!

网友:
我是精灵和直机换着飞,真怕精灵玩时间长了不会飞别的了,还是直机能练反应能力。精灵太傻瓜式操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用购买遥控器,DJI提供了改装配件。可以咨询代理商

版主,根据你的提示,我问了不同地区的三家代理商,都回复说没有改精灵遥控器油门回中的配件,每家都是销售人员推给售后技术人员,售后技术人员推给销售人员,给我的感觉是到ZF部门办事了,真为大疆悲哀啊,如果代理商只对购买感兴趣,售后服务不想做,谁还敢买大疆的东西啊,也许是我问的代理商还不够多,只是自己觉得不想再感觉是到ZF部门办事了,所以还请版主指点哪家代理商可以提供改精灵遥控器油门回中的配件?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A:
用户您好,
最新版的遥控器是这样子的,请放心飞行。

请问 我以前买的大疆,现在还可以换新版的控吗?

网友:
自動回中央位置這個對新手而言因該是不錯的設置,最少不會因為降落太快炸機
但對老手而言可能要重新適應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版主,根据你的提示,我问了不同地区的三家代理商,都回复说没有改精灵遥控器油门回中的配件,每家都是销 ...

     大疆北 京代理就是这样,左手油门的精灵找他就说这不是我们销售的不管,你要寄回厂家。娘希匹左右手油门换一下还不容易。一个只认钱不管售后的代理。

网友:
这个就是新版的特点,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能随时找到重点保持悬停。

网友:
我是自己在网上买了个回中弹簧和杠杆,改造一番后装上了。飞的时候就不用老是注意油门有没有回中,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疆北 京代理就是这样,左手油门的精灵找他就说这不是我们销售的不管,你要寄回厂家。娘希匹左右手 ...

是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我买悟空的欲望,本来挺好的一个事情,反倒影响了客户的满意度,大疆做大了,不在乎这些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那真是要了亲命了,上个星期朋友的4旋翼,使用V2固件的老版本NAZA,在缓慢降低高度的时候, ...

我的老NAZA使用3.16版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很慢的速度下降和往回拉,距离地面5米的时候,突然动力全无,直接掉下来了,损失一只碳桨,请大疆检查落实一下为妙。

网友:
到现在我一直纳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想降低固件版本呢,如果在高空不敢想象啊!!!

网友:
原来新版硬件变化了,不知道飞控是不是也换了噢,还有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说实在的,老模友还是不太习惯这个飞行的,我一开始吧油门也是有弹簧试过,但是下降就是个很蛋疼的感 ...

确实。DJI也是出于好意,而且对于没有飞过其他飞行器的模友,这样肯定是会大大提高操作的简单程度,尤其是定高悬停。但是对于老手来讲,可能会不大容易适应。其实可以考虑出两款遥控器,买小精灵时客户根据自己的要求选配。因为据我所知,有不少飞了一段时间的老手,他们也很喜欢小精灵,做为直机飞累了的休闲机子玩玩。甚至可不可以,再单出一款不带遥控器的,老模友可以配个自己的接收机,用自己的控飞。纯属个人意见,但绝不是突发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