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三洋伺服比较了解的?P50B07030DXM20和P50B07040DXV00

楼主(2013-06-14):
有谁对三洋伺服比较了解的?刚收了几个P50B07030DXM20的电机,成色很差,只知道电机能转,编码器不知道好坏,因为拆不开,所以看不见编码器,这款可以配RS1A01A吗?我估计可以配PY2A015A,但不知道如何接编码器和驱动的线。还收了50B07040DXV00一个这款电机,不知道50B07040DXV00这款是否配PY2A015A还是PY2A030A还是RS1A01A还是RS1A03A?有谁知道吗?

50B07030DXM20

50B07040DXV00

50B07030DXM20

50B07030DXM20

楼主:
这两款电机用台安的N2  0.75KW的变频器都能正常驱动,转速能上到4000转,就是时间长点电机有点发热,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还没完全优化,这也说明伺服电机的电机部份正常,至少这几个电机当着普通电机用是没什么问题的。还好电机部份正常,不然这几个电机就都成铁块了。

网友:
跟帖咨询sanyo denki pu系列驱动器如何使用?

网友:
我玩过P30B0604    可以转到5250转·  最高速转一个小时·,电机大概是50度

网友:
我说一句,三洋这种型号的,是2对级,惯性小。所以和变频输出的电流同步容易些。反之,就是为何那么多朋友只能低速咔咔转几下就发热的原因了。原理上,大部分变频是不带反馈的,不知道磁场和转子的关系,所以是盲目输出,只有越来越热甚至烧掉

楼主:
5楼说的是什么型号是2对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