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小常识-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的区别

楼主(2013-06-14):
我们日常飞行的时候总是遇到不同类型的舵机产品,从驱动方式上大体可分为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两个大类即 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两种。
那什么是模拟舵机,什么是数码舵机呢?他们到底有啥不同呢?
模拟舵机由功率运算放大器等接成惠斯登电桥,根据接收到模拟电压控制指令和机械连动位置传感器(电位器)反馈电压之间比较产生的差分电压,驱动有刷直
电机伺服电机正/反运转到指定位置。

数码舵机就是采用微处理器芯片,根据接收到的PWM控制信号,利用AD采集电位器的位置信息,驱动电机进行正/反转到达指定位置。

那么,到底模拟舵机与数码舵机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呢?我自己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点:

1 数码舵机在位置准确度方面要高于模拟舵机。
2 在同样标称1.6公斤的舵机面前数码舵机在实际表现中会感觉更加“力气大”而模拟舵机就会“肉”点。
3 模拟舵机由于控制芯片是模拟电路,所以即便是相同型号的舵机会存在小小的性能差异,而数码舵机在一致性方面就非常好。
4 数码舵机一般均采用PID优化算法,所以,线性要好过模拟舵机。
5 对于高灵敏度的控制,建议选择数码舵机,如直升机的控制,高速固定翼飞机,高速滑翔机比赛用车模型,云台的控制等
6 对于不是特别需要灵敏度的场合,如低速固定翼(二战飞机,练习机,低速滑翔机等),船模,娱乐用车模等。可以考虑模拟舵机。

目前国外基本上对模拟舵机的需求量正在逐年下降,国内由于普及程度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关系还普遍使用模拟舵机。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银燕推出的ES08DE就是一款普及版本的数码舵机。他非常便宜,却有着数码舵机的性能。

网友A:
锁尾用的数码舵机和普通数码舵机是否只是在速度上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用的数码舵机和普通数码舵机是否只是在速度上有区别?

那区别就大了,一般锁尾数码舵机与模拟舵机有以下几点不同。
1 锁尾数码舵机死区非常小,一般在1-2之间,这样灵敏度就特别高,稍微有一点位置改变就会反映出来,表现在舵机会发出“吱吱”的声音,那是舵机在不断的进行微调。
2 速度特别快,有的甚至快到0.04秒,不过一般0.09-0.1就足够了。
3 动作干脆,位置非常精准。

特别提示,锁尾舵机一般为专用舵机,不建议用在普通用途的固定翼或者车上面,那样寿命会严重缩短。
银燕的ES9257 ES9258均属于这个用途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区别就大了,一般锁尾数码舵机与模拟舵机有以下几点不同。
1 锁尾数码舵机死区非常小,一般在1-2之间, ...

感谢普及知识,这些以前还真不知道,尤其是什么死区

网友:
好贴,学到不少东西,希望常有这样的贴子出现

网友(2013-10-10):
路过,进来学习到不少!!!

网友(2013-12-16):
最喜欢这种帖子了 顶一个

网友(2014-02-08):
原来如此~!!那么请问ES9258属于数字舵机吗?

网友:
ES9258是数码金属齿舵机,用于450直升机,锁尾舵机。    这款我用过,性能相当好!!

网友:
另外,可以参考银燕提供的其舵机命名规则的文章推断出9258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