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在SX飞控上面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已经解决!!!!

楼主(2013-06-14):
DSX9在SX飞控上面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已经解决!!!需要了解的,可以Q我   930575152  老虎哥

网友A:
我是不知道阿、我用的是D10然后按照官方的介绍、就在六通道设置加100关控就双闪红灯了、你就按照官方的视频加减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DSX9 还没有官方视频,T8FG的先供您参考

SuperX飞控 Futaba T8FG遥控器设置(失控返航、远程调参、模式切换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4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阿、我用的是D10然后按照官方的介绍、就在六通道设置加100关控就双闪红灯了、你就按照官方的视频 ...

你好,谢谢,能详细告诉我应该进入那个菜单,然后第6通道,加减

网友(2013-08-06):
这个问题提得好咱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