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M V2到咯,下决心认真来测试一下。。。,敬请期待

楼主(2013-06-14):
入Naza-M v2有二个原因,一是最近到手的H3-2D云台一直不能控制俯仰,这对航模摄影来讲确实还是少了些。。。因为目前dji工程师还在作最后的调入,要发布调参软件之后升级固件才行,目前我二架四旋翼都是用的悟空飞控,而Naza就可以

二是论坛上很多人都说naza经常炸机,我真不信,我觉得原因与安装、调试等也有关,提醒一下玩naza的朋友,今天安装的时候,
GPS模块插到PMU上的时候感觉只有一点点接触,一定要打胶处理,否则松了,炸机是早晚的事情,我记得dji特意针对这个事情在网上发了贴子

提个建议:naza v2自身带的碳纤杆子是不是太短了,我总觉得高点会少些干扰,信号可能也要好一些,你们说呢?幸好我有碳杆,截一段很容易

不知道转成gif就是这个鬼样子了,不要见怪。。。

从包装来看,确实比较时尚,精致

明天一大早就可以试飞咯。。。祝愿我爽飞吧,当然不要炸机,我相信一定不会。。。

网友:
好控制  早日发个视频   用什么载机啊?

楼主:
我用的四旋翼,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是在调参软件中,显示的GPS模块中的引导程序是没有的,其它都有信息
二是,用过H3-2D云台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视频电源输出线中的,红线与黑线作为图传线,输出没有12V,只有0.1左右,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V2只要预热时间够了,其实飞起来很稳定,操控的手感和稳定性都与WKM很接近了。
放心飞吧!

网友:
试一下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只要预热时间够了,其实飞起来很稳定,操控的手感和稳定性都与WKM很接近了。
放心飞吧!

恩,谢谢了,对了,H3-2D云台的图传电源输出没有是这样吗?我用万用表量了下,没有12V,只有0.2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怎么预热。。。。预热时间多久?

网友C:
还敢用naza,爽飞?祝早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预热。。。。预热时间多久?

系统初始化和自检后,4 下黄灯快闪( ),飞行器在预热。   预热时间看飞控心情,时间不一,如果等待预热时间过长(大于2 分钟),请先断电10 分钟,冷启动,再连接调参软件->工具,进行高
级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系统初始化和自检后,4 下黄灯快闪( ),飞行器在预热。   预热时间看飞控心情,时间不一,如果等待预热时 ...

怎么确认预热完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敢用naza,爽飞?祝早炸吧。。。

还好吧,我用的是大疆F450机架,哪吒M升级最新固件后,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在空中抽经,最后炸了一根尼龙机架。回去后把飞控重新放到机架中间的上层(以前是放在下层边缘的地方,比较靠近电调),从此以后一直爽飞,我猜可能电调对飞控的影响特别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确认预热完成呢?

如果是手动模式起飞,LED不亮灯为预热完,如果是姿态模式起飞,LED为黄灯,但不会连闪,有间断的闪为预热完

网友:
占位,坐等测试结果!!

楼主:
上午试飞了二块电池,感觉很好,跟悟空差不多,但我有二套悟空,玩习惯了,跟悟空飞行习惯有点区别:
1、没有失控返航,估计只能是关控了,不过一般不用
2、智能IOC中的航向锁定,不知道为什么我机头向前,打开IOC的航向锁定向,不管是左右、前后方向舵,都是往对角的方向飞,这个跟悟空区别大,感觉不是太好,不知道dji是如何考虑的

总体感觉这个naza v2还是不错的,记得预热时间长点比较好,我想高强度测试一个星期,如果没有问题说明naza-v2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还是不错的,有些出问题的炸机要自己找下自己的原因咯,一个星期后2000出给有意向的朋友,带GPS,炸了。。。估计不太可能了

楼主:
另外一个不习惯的地方,就是起飞的时候,油门到中立点的时候才加大电机的转速,跟遥控器的油门曲线不是一致的,感觉跟悟空的不一样,总之手感各方面还是不错,做工各方面也不错,接下来就魔鬼式测试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午试飞了二块电池,感觉很好,跟悟空差不多,但我有二套悟空,玩习惯了,跟悟空飞行习惯有点区别:
1、没 ...

有失控返航的,调参软件中可以将三段开关设置为高gps  中姿态  低失控返航!低段的功能可以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失控返航的,调参软件中可以将三段开关设置为高gps  中姿态  低失控返航!低段的功能可以自定义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不习惯的地方,就是起飞的时候,油门到中立点的时候才加大电机的转速,跟遥控器的油门曲线不是一致 ...

这是因为naza v2全新的起飞方式!我建议你把油门改成弹簧自动回中会更爽!摇杆回中以后在gps模式下它就自动定点定高悬停了,嘿嘿,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遥控器扔了让它自己玩,等电压低的时候它自己会自动返航自动降落的!!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成低电压返航点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因为naza v2全新的起飞方式!我建议你把油门改成弹簧自动回中会更爽!摇杆回中以后在gps模式下它就自 ...

油门改成弹簧自动回中会更爽!摇杆回中以后在gps模式下它就自动定点定高悬停了

这个不用改吧,回中在GPS下就会定点悬停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门改成弹簧自动回中会更爽!摇杆回中以后在gps模式下它就自动定点定高悬停了

这个不用改吧,回中在G ...

嘿嘿,也可以!!自己习惯就可以,我只是觉得油门自动回中飞四旋翼要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也可以!!自己习惯就可以,我只是觉得油门自动回中飞四旋翼要方便一些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方面?油门回中不就是自动悬停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方面?油门回中不就是自动悬停吗?

就这意思!我是说自动回中和手动回中是一样的,只是自动回中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意思!我是说自动回中和手动回中是一样的,只是自动回中方便些

哦,怎么样自动回中呀?加我QQ吧,11581968,谢谢,

总结今天的测试:
1、Naza-M V2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今天有2级风左右,我的小四旋翼虽然有些飘和晃,但飞行还是稳定、可靠,借得信赖
2、H3-2D云台表现有点。。。在飞行中有二次出现云台突然就失灵了一样,斜着就不动了,下来后重新上电又恢复正常,最后一块电池直到飞完也一直正常,屏幕显示GoPro的充电电池图标与类似于交流电图标替换显示,原来使用悟空飞控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但目前云台不支持悟空飞控对于俯仰的控制,
不知道是不是naza v2对于H3-2D的支持还有些问题,难道是云台哪里接触不良导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这意思!我是说自动回中和手动回中是一样的,只是自动回中方便些

FUTABA T8右手油门可以也设成弹簧自动回中吗?说明书我没看太懂,望多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FUTABA T8右手油门可以也设成弹簧自动回中吗?说明书我没看太懂,望多加指点!

应该可以,没用过!我的华科尔d10是拆开后盖,有一个回中弹簧的限位螺丝,松开螺丝就可以了!futaba控应该也有!很简单的,拆开来两边一对比就会弄了,我建议你还是问问卖家,毕竟这个控我不知道结构和D10相似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怎么样自动回中呀?加我QQ吧,11581968,谢谢,

总结今天的测试:

我的d10后盖拆开然后松掉弹簧的限位螺丝就可以了!原厂就带得有回中弹簧!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控带不带弹簧!反正是极度简单,拆开来左右一对比就会弄了!5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我用的是大疆F450机架,哪吒M升级最新固件后,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在空中抽经,最后炸了一根尼龙机架 ...

没见论坛都炸了不少了,劝你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手动模式起飞,LED不亮灯为预热完,如果是姿态模式起飞,LED为黄灯,但不会连闪,有间断的闪为预热 ...

哥PS模式呢?

楼主:
开始充电,期待今天的爽飞,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PS模式呢?

gps 为绿灯   智能方向启动为黄绿灯互闪

网友:
这照片整的。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s 为绿灯   智能方向启动为黄绿灯互闪

原来如此呀,谢谢了

楼主:
经过这二天的高负载、高强度测试,感觉naza v2基本上跟悟空差不多,性能还是非常稳定,后天去永州,带上16块电池,进行再次高强度测试,3.12版本很稳定呀。。。。

不过H3-2D云台今天又出现一次飞行中罢工的现象

网友G:
建议花一 半天的时间去测试  时空返航,   测试他个 8--90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二天的高负载、高强度测试,感觉naza v2基本上跟悟空差不多,性能还是非常稳定,后天去永州,带上16块 ...

哥,记得我一直在关注你,关注NAZA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花一 半天的时间去测试  时空返航,   测试他个 8--90次,

昨天就试了6次失控返航了,一切正常,我估计有问题的有二种可能,一是GPS的插头没插好,没打胶,二是GPS的支撑杆短了受到干扰, 我相信大家在失控返航的时候都确认了环境GPS信号的可靠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敢用naza,爽飞?祝早炸吧。。。

NAZA M v1, WKM 用到现在。。没有因为飞控炸过。。都是最新固件。。怎么解释。。

网友:
是的!不要炸机就怪飞控!!我觉得炸机80%的可能都是设置错误或者是操作失误

楼主:
第三天飞行总结:
目前已飞行46架次,每次飞行时间在19分钟左右,测试失控返航9次,一切正常,我感觉出问题的大多是安装与调试的问题,v2的手感接近与悟空,

不过测试好了,v2还是要出掉,因为我有二架悟空了

网友:
不错,等一个星期后,低价收了

楼主:
今天气温车外显示44度,我的个神,我居然飞了6块电池,爽呀,又可以减肥了。。。。。naza v2真耐热

网友:
永州模友帮顶 顺便问下来永州有何贵干?

网友:
19号了,快更新吧..............

网友H:
仪表板看上去貌似 VW B5。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仪表板看上去貌似 VW B5。

VW V5是什么呀????

网友:
每天看贴怎么看手动没什么多说的,怎么一上GPS出的问题都很多,我都有些怕了,究竟上不上GPS呢,别有一天真飞没有了。

网友(2014-02-23):
我的还没能飞起来

网友:
V2定位还是很准的~~建议不要把设置为失控保护,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手动比失控保护更好用

网友(2014-07-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网友:
我用wkm和nazav2都遇到过,下降时候突然会晃动,然后加速下坠,推油门没有反应,切手动推全油门也没有任何变化,紧接着就是坠地了,这是问什么呢????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赞一个!支持测试!

网友(2014-09-19):
用V2, 起飞后, 耗电很厉害, 然后定点定不住,会突然往下掉,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