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飞控设置问题,用M6的进~~~~~~~~~~

楼主(2013-06-14):
我的M6方向舵
陀螺仪
输出无法反向,飞机水平向右转方向舵也向右转,还有就是敏感度调试的旋钮顺时针拧到位陀螺仪输出就变成反向的了,飞控我是倒着装的正面朝下。

网友A:
反向是通过那几个旋钮,而不是说明书上说的拨动开关反向。我的就用了一次,就扔家里了。也没有细研究。你可以研究一下,发表下成果

网友B:
m6飞控对安装方向是有要求的,你没放对吧

网友C:
那几个旋钮上面,说明书有注明的,中间是不工作,一边正向一边反向

网友D(2014-04-14):
83162463 据说这个群都是玩M6的高手,要不你去这里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