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mw图传拉距测试~ 第二次回航时没电,然后选择性坠机了~

楼主(2013-06-14):
      老是把四旋翼小范围地飞高飞低,左窜右窜,觉得没神马意思,于是来个跑长途的,反正想测试一下1000MW图传原装天线的距离,为了减轻机子的重量连脚架和云台都不装了,摄像机也是硬挂的,最后想了想把GPS也去掉了,反正装了我心里更加没底(用的是玉兔)~ 大概去到1公里时雪花了一下,然后不敢再飞远了,也怕超出了遥控的范围,其实这个距离已经令自己满意了~
      第二次飞的时候没有换电池,回航的时候电池开始惨叫了,眼看没有足够的动力回家了,然后慌忙地选了个草地的地方用最后一丝了冲了下去。去捡机的时候心里扑通扑通的,心想这次肯定没了,谁知道去到“选择性”坠机点的地方听到了电压报警的声音,心里大喜! 找到机子的时候发现它高高地挂在草丛堆上,毫发无损。。。。。  万幸啊。。。。。

http://www.tudou.com/v/xX4o80g2urw/&resourceId=76767865_04_02_99&tid=0==.html

网友:
完美降落

网友:
1000mw  图传
1.2g?
2.4g?
5.8g?

网友:
,心有余,力不足,想飞远,但我的太费电了

网友:
还好没事

网友A:
请问用的是什么图传

1.2g?
2.4g?
5.8g?

?????????????????????

网友:
秀图传要放图。。。现在很多图传虚标的

网友:
哈哈要掉江里了尸体都捡不回来

网友:
万幸万幸。
1W才1公里,似乎虚标了。

网友:
怎么没掉江里,哈哈

网友:
不错,其实在眼前飞真的没意思

网友:
这才是无人机嘛,搞个几十公里的玩玩

网友B:
其实挺好的,我的1.2w 5.8g图传放在8楼楼顶上拉距,原装天线才600多米,三-四叶天线900多米,三叶+平板1000米多一点

网友C:
GPS都没上,就敢拉距离了啊,你厉害,我很早以前也是裸飞的,后来图传一下子没有了,差点非丢了,只看到一个黑点,后来凭感觉好不容易飞回来的,,下次拉距离,最好什么都测试好了(特别是自动返航),再去测试距离,不然会出事的。我还有一架固定一的H飞控,就是返航还没测试好,就去拉距离等,结果首飞就飞丢了,损失了三千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是什么图传

1.2g?

5.8G的~ 应该是最常见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都没上,就敢拉距离了啊,你厉害,我很早以前也是裸飞的,后来图传一下子没有了,差点非丢了,只看到一个 ...

是啊~ 若然图传啥了,那就真的完蛋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用GPS自动返航,机子总是会做些令人吃惊的动作,比如立马垂直90度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1公里吗。。。我想博通那个1.2g飞3km的玄?

四旋翼的话,飞3公里就木有命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挺好的,我的1.2w 5.8g图传放在8楼楼顶上拉距,原装天线才600多米,三-四叶天线900多米,三叶+平板1000 ...

我也想改发射天线,但是被上胶了,拆都拆不了,现在只能改接收的天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若然图传啥了,那就真的完蛋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用GPS自动返航,机子总是会做些令人吃惊的动作 ...

你是兔二吗,我的兔二还可以,,还有一点,你罗盘校正过了吗,如果没有校正过,就会动作过大的,而且定位不了,你在软件里面,自动返航,悬停时候的动作幅度可以调节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改发射天线,但是被上胶了,拆都拆不了,现在只能改接收的天线了

有些5.8G的不能拆天线的,拆了就没用了

网友:
图传和环境也有关

网友:
1W 5.8G 正常应该有3-4km的距离

网友:
好帅呀!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