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上三个舵机不同步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14):
  3GX确实挺特别,设定时它选用的十字盘模式是120°,也需要用内部辅助微调(sub trim)来设置零螺距时的舵机中立点,全部都是在3GX面板上手动设置,你说特别不特别?!  第一次用3GX,有个问题不太了解,需要各位高手大神帮我解答一下:在基本设置的第一步,就是DIR设定,这里就要求在油门杆置中状态下用辅助微调设置好舵机的中立点,保证大桨螺距为0,并且设好循环螺距为8°,这些都了解,但是它解决不了螺距往上往下时的舵机同步性问题啊,我的飞机就是在螺距最大和最小时,十字盘都不水平的,只有中间设了中立点才水平···
  我怎么去设置呢?是不是跟有副翼一样去细细地调控里面的舵角量呢?是调控里面的舵角量(travel adjust)还是调(D/R &EXP)比较好呢?调的时候需要在3GX设置过程中调吗?还是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调?(我的是JR dsx7)···例如上面所说用辅助微调设舵机中立点,这就需要在基本设置时去调才会起作用···
  以上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激,谢谢
··
··
··
  看了一些模友的解答,本来以为找到了办法:在基本机体设置第一项DIR设置时,油门杆置中的时候用辅助微调设置舵机中立点、设置十字盘水平,而油门杆拨到上端或下端的时候,则用舵机行程量设置确保十字盘水平,搞完这些再去设置循环螺距,所以要在基本机体设置的时候完成舵机行程量才会有效,平时状态下去调舵机行程量是没用的
  好嗨皮,就按照这种做法重新设置了一遍,发现有问题:设置完了以后,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螺距改变的同时十字盘也自己往前倾了,拉油门杆时也一样,十字盘就是会慢慢的往前倾···   看来舵机行程量是不可以动的,3GX的软件里面也说明不要去动舵机行程量,现在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模友发帖写:3GX一推油门,飞机就会偏倒这个现象
  搞了那么多,舵机不同步还是没得到解决,是本来就不能解决呢还是没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调?
。。。
。。。
。。。
   昨天花了很长时间认真的看了“千红的3GX设置心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941”,写得很好,图文并茂,学会很多。他的帖发表于11年,当时他用1.2版本,我现在是2.1,软件设置方面有很多不一样,自己要灵活应用了、、、但是他的帖子里也是没有讲到:怎么解决三个舵机不同步而引起螺距最大或最小时十字盘不水平这个问题,我发信息问你千红大哥,他说这一点不用理会的,3GX的工作就是不动副翼跟升降时飞机就是水平的,它帮你修正。
   好吧,不用管它了,纠结了那么久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的450油门最大或最小时十字盘实在是很不平差太远了,我很不淡定啊、、、
   后来,我在网上又看了很多,很多帖都说3GX3.0版有了质的飞跃,我按捺不住,直接就升级到了3.0版本,升级完了就全部设置重新走一遍,奇迹!奇迹!奇迹发生了!控上设回跟之前一样的参数,不水平问题居然没了,油门推到最大或者最小,十字盘都水平(升降行程还是稍微短了一丝丝,可以接受,很理想),一个3.0版就解决了我一大愁啊,质的飞跃、、、说到3.1版本,我还是不太信任。好了,问题决绝,去飞咯!

网友A:
没事的,你走完一遍设置,3gx就会帮你在最高最低点自动修正了,油门中点设置好就行了。我原来也是有跟你一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你走完一遍设置,3gx就会帮你在最高最低点自动修正了,油门中点设置好就行了。我原来也是有跟你一样 ...

刚设置好,还没试飞呢,谢谢

网友:
以前我的亚拓3G无副翼也有这个毛病!起初以为是电调电源干扰3G导致舵机的一致性问题!后来换了小姨子-S啥事没有,就果断150处理了!
但是亚拓3G的锁尾效果是小姨子不能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设置好,还没试飞呢,谢谢

设置好了的话,把电机线拔掉2根,通电切3D试试看,看最高最低平不平。

网友B:
油门杆置中状态下,进入舵机中立点设置项目(初始值为0),设置好4个舵机的中立点为初始值为0,调整拉杆,保证十字盘水平,调整拉杆,保证大桨螺距为0,即大桨与十字盘水平;油门杆最大时,进入舵机行程量设置项目(初始值为+100),调整数值,保证大桨螺距为+11度(以450机为例);油门杆最小时,进入舵机行程量设置项目(初始值为-100),调整数值,保证大桨螺距为-11度(以450机为例);至此,设好了主螺距;再让3GX认好十字盘水方向,再设好循环螺距设好循环螺距为8度。3GX要连接电脑才能正确设置,有明确说明!!!!!!!!!!!!!

网友:
保证大桨螺距为0,从下往上看,即舵机与十字盘水平,十字盘与水平大桨;

网友:
vbar 能解决油门高中低 十字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杆置中状态下,进入舵机中立点设置项目(初始值为0),设置好4个舵机的中立点为初始值为0,调整拉杆,保 ...

谢谢,懂你意思了,在基本机体设置第一项DIR设置时,油门杆置中的时候用辅助微调设置舵机中立点、设置十字盘水平,而油门杆拨到上端或下端的时候,则用舵机行程量设置确保十字盘水平,搞完这些再去设置循环螺距,所以要在基本机体设置的时候完成舵机行程量才会有效,平时状态下去调舵机行程量是没用的,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C:
最早时我也用通过调节舵机行程的方式实现,也能解决问题。自从换了14SG后,看了一篇文章,通过混控来调,也能解决,可能这种方式更好

Futaba十字盘调整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说的这些功能是8FG/12FG/12Z/14MZ通用的,因为他们的内置软件性能基本一样的,但是不适合10C, 10C软件功能属于二线水平, 不具备十字盘精细调整的能力。

        首先你要保证机械上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在不用trim 和sub-trim的情况下,十字盘在中立点是完全水平的,这时候你就要用Futaba的大圆舵盘, 自己打眼,最好用Futaba出的舵盘规,很方便。 保证舵机中立的时候连杆完全90度, 通过细调连杆长度保证十字盘在中立点水平, 机械上首先要完美。 仔细看说明书, 该90度的地方一定要90度, 因为我现在飞的kyosho和hirobo都是双推机型,所以处处要求90度。只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装配,机械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特别注意不要用YT那种打好孔的金属舵盘, 那东西永远调不到90度。

        然后你进到控里确定一下螺距曲线是一条默认45度直线,然后要确认三个十字盘舵机的ATV都是100%, LIMIT 150%。

        现在把螺距推到最高, 十字盘可能会有些微不水平了, 这时候用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把十字盘调平, 要保证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看十字盘都是平的。

        然后把螺距推到最低, 重复上面的调整,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有两套的,以8FG为例, 你推到最高螺距的时候,高螺距那边的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会闪, 螺距推到最低的时候低螺距那边的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就可以调整了。

        这时候你已经用掉4个混控了。

        然后把十字盘拉回中立点, 前后快速拉动升降舵,你可能会注意到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会些微上下跳动,这就说明你拉升降的时候你的螺距会颤动,这时候你要用ELE-PIT混控来消除这个跳动, ELE-PIT有两套, 分别用来调整升降舵的升和降。

        调完ELE-PIT以后你可以快速左右拉副翼,如果在左右拉副翼的时候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了, 就证明副翼也干涉螺距, 这时候你要用AIL-PIT来消除这个干涉,AIL-PIT也有两套,分别对应左和右副翼。

        现在你已经累计用掉8个混控了。

        然后仍然保持十字盘在中立点, 现在前后再拉升降, 看看你的十字盘是否能保证左右水平,也就是说升降是否干涉副翼, 如果有干涉,那你要用ELE-AIL混控来消除这个干涉。

        现在你累计用掉10个混控。

        别嫌累, 还没完,你的十字盘现在在0螺距完美了, 但是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还不完美, 因为舵机是圆周运动,而连杆是线性运动, 所以在最大和最小螺距的时候升降和幅翼对螺距还会有干涉, 这时候你要去LINKAGE COMPENSASION菜单。

        把螺距推到最大, 拉动升降和幅翼, 如果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了, 就用LINKAGECOMPENSASION消除, 调整方法跟上面说的在0螺距调整的时候基本一样的,只是菜单看上去不同, 你拉动摇杆的时候相应的可以调整的混控值会闪,进去调整就行了。

        然后再拉到最小螺距, 把上面的调整再做一遍,你拉到最小螺距以后,菜单上会闪现'low pitch'。

        这时候你已经累计用掉14个混控, 我之所以一直在累加混控数, 是为了说明如果是JR的控的话,因为JR没有那么多混控可以用,JR的预设混控加上用户混控也不见得有这么多,所以如果你对飞机调整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还是买FUTABA的控, 方便 (当然别买10C,那个不成)。

        最后还有一个菜单,叫SPEEDCOMPENSATION,如果你用的是120度十字盘的话,因为总有一个舵机和其他两个舵机动作行程不对称, 所以你快速拉升降舵的话,因为行程不同,升降舵有可能干涉螺距, 造成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 你可以通过这个混控把它消除掉。

        如果你把上面步骤都做完,你的十字盘可以说是调整的没有任何干涉了, 当然能消除干涉到何种程度,那就看个人功力了, 方法都是一样的, 需要的只是耐心,我有的时候会花好几个晚上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杆置中状态下,进入舵机中立点设置项目(初始值为0),设置好4个舵机的中立点为初始值为0,调整拉杆,保 ...

我刚刚按照你说法,重新设置了一遍,可是设置完了以后,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螺距改变的同时十字盘也自己往前倾了,拉油门杆时也一样,十字盘就是会慢慢的往前倾······
看来舵机行程量是不可以动的,3GX的软件里面也说明不要去动舵机行程量,现在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模友发帖写:3GX一推油门,飞机就会偏倒这个现象······
搞了那么多,舵机不同步还是没得到解决,是本来就不能解决呢还是没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时我也用通过调节舵机行程的方式实现,也能解决问题。自从换了14SG后,看了一篇文章,通过混控来调 ...

谢谢,认真学习,只是我JR7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认真学习,只是我JR7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而已

好像混控很多遥控器都有吧,只是组数多少的问题。记得以前用的天7也有几组混控的。而调节上下极限十字盘水平问题只要4组就够,大多数遥控器应该都有吧。这篇文章非常好,它同时可能解决很多干涉问题

网友D:
在3GX工作模式下(就是通电过了自检十字盘跳三下后),推油门和收油门是会有升降副翼的动作,这个是3GX参与修正了,比如你设定过升降或者副翼的补偿,修正量和补偿值是成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3GX工作模式下(就是通电过了自检十字盘跳三下后),推油门和收油门是会有升降副翼的动作,这个是3GX ...

可是十字盘是一直往前倾到尽头,慢慢的倾过去哦,我是电机又没有开飞机又不是飞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十字盘是一直往前倾到尽头,慢慢的倾过去哦,我是电机又没有开飞机又不是飞着

是这样的,螺距的升降补偿相当于一个油门-升降的混控,他不管你飞机是否是水平还是倾斜,他只是先预先给你一个补偿,当控制器认为够了,就会自动解除,当然这个补偿值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网友:
哦哦哦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按照你说法,重新设置了一遍,可是设置完了以后,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螺距改变的同时十字盘也自己 ...

之前的才是调整机械水平,包括3个位置,  a .油门杆置中状,舵机与十字盘与大桨水平;b . 油门杆最大时,十字盘水平,大桨螺为+11;c . 油门杆最小时,十字盘水平,大桨螺为-11;在这一步,是调整主螺距的角度,当然是用混控调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按照你说法,重新设置了一遍,可是设置完了以后,发现推油门杆的时候,螺距改变的同时十字盘也自己 ...

3GX的软件里面也说明不要去动舵机行程量,这个指的是主螺距角度设定,只能在混控是设改变主螺距角度,就好比在一条线——设定好0,向左和向右,都 是11,它是等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的软件里面也说明不要去动舵机行程量,这个指的是主螺距角度设定,只能在混控是设改变主螺距角度,就好 ...

     你的意思是:是在调8°循环螺距螺距那个页面(swash)调的,这是十字盘的混控,优酷上找的3GX设定视频整天说:油门杆置中位,向右打副翼杆,调节比率,使得循环螺距为-8°(向左就是正咯),然后把副翼的比率值“套用到升降上面”完成此项设定···其实不应该套用上去的,是升降跟副翼配合,使得舵机同步,是这样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的软件里面也说明不要去动舵机行程量,这个指的是主螺距角度设定,只能在混控是设改变主螺距角度,就好 ...

现在问题是:在螺距最大跟最小的时候十字盘不水平啊,油门置中的时候肯定水平啦,大桨螺距肯定为零啊,油门推上去或拉下来,十字盘就不水平啦~

网友:
遥控器首先要默认,也就是在0点位置或成为一条直线或斜线,关闭混控或者在默认值上,在油门中置时,从下向上看,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大桨水平(大浆与尾管水平状态下)。油门最高或最低,先查看十字盘是否水平,使用控上的通道正行程和或行程数值调好水平,再看大奖是否11度,调整好。接下来,按说明,使用混控调整主螺距和循环螺距,这样,才能使三舵机同时工作。

网友B:
楼主在3GX的  机械结构设定  项目中,就应该确定好0   50    100  三点油门杆位置时,十字盘水平,再在 主旋冀螺距设定   项目中,用混控中的螺距混控调整主螺距。好比win 7  中打开多个播放器时,在桌面右下角的音量调节里,调整体音量  (混控)和个別播放器音量(通道调节)

楼主:
昨天花了很长时间认真的看了“千红的3GX设置心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941”,写得很好,图文并茂,学会很多。他的帖发表于11年,当时他用1.2版本,我现在是2.1,软件设置方面有很多不一样,自己要灵活应用了、、、但是他的帖子里也是没有讲到:怎么解决三个舵机不同步而引起螺距最大或最小时十字盘不水平这个问题,我发信息问你千红大哥,他说这一点不用理会的,3GX的工作就是不动副翼跟升降时飞机就是水平的,它帮你修正。
   好吧,不用管它了,纠结了那么久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的450油门最大或最小时十字盘实在是很不平差太远了,我很不淡定啊、、、
   后来,我在网上又看了很多,很多帖都说3GX3.0版有了质的飞跃,我按捺不住,直接就升级到了3.0版本,升级完了就全部设置重新走一遍,奇迹!奇迹!奇迹发生了!控上设回跟之前一样的参数,不水平问题居然没了,油门推到最大或者最小,十字盘都水平(升降行程还是稍微短了一丝丝,可以接受,很理想),一个3.0版就解决了我一大愁啊,质的飞跃、、、说到3.1版本,我还是不太信任。好了,问题决绝,去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3GX的  机械结构设定  项目中,就应该确定好0   50    100  三点油门杆位置时,十字盘水平,再在 主旋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