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无止境:B6扩容成功。可变206B啦!

楼主(2013-06-15):
入了两片B6板,测试玩了下,功能是不错,就是功率太小啦,才50W,这让用惯了1420的我实在不能忍受。
还好B6板子价格便宜
初步折腾结果汇报下:
首先根据B6的电路图分析下各部分的功能,找出扩流的功率器件和控制信号。上示波器,几下就测试完毕。

其次,拆我的1420充电器,这个是550W的,确认功率部分的型号和,电路结构。

继续

根据绘制的1420草图初步搭建功率部分电路

连接上,一次成功

楼主:
沙发占个位,讲讲效果
目前还在初步测试阶段,由于B6原板上的输入输出保护的场效应管没有更换,电感线圈也没有更换,所以没有大功率测试新搭建的电路,
只是让电流翻倍充了一组3S电池。虽然只扩流到100W,还是心情激动。下一步准备吧上述三个关键器件更换后再进行大功率测试。
第二个问题就是放电功率只有5W,扩大10倍也才50W,这个我就不折腾啦,平时很少用这个功能。等用的上这个功能的其他高人去折腾。
还有个问题就是,B6的输入电压被限制在了18V最高,因此我想扩容后还是达不到1420的550W的效果,这个要等测试结果再说。
总体效果达到206B应该没有问题。
呵呵,关键是很廉价的山寨206B。想想就很开心啦。

楼主:
再占个位,讲讲后续进展。
6月15日 开始分析电路结构,熟悉各部分电路功能。找出扩流相关功率器件及其控制信号。
6月16日 提升电压测试电路,大电流充电测试,分析效率。
6月17日 初步测试完成,效果很满意,功率器件型号已确定。
6月18日 感觉这个分享会动到别人的蛋糕,这不是我本意。细节就不继续分享了。请大家谅解。
6月20日 经过一夜思想斗争,有屁还是要放的,憋着难受,给自己打打气,继续分享细节。
6月20日 改版后的B6扩容出炉了,改装过程放细节图。请大家继续支持哈。
6月30日 已经成功用500W充了30组6S2600mA电池了,爽飞500真给力。平衡电流的问题也初步有了设想,初步定在3~5A。
7月22日 增加了平衡显示LED可直观平衡过程,增加了外接温度传感器,可固定在散热器上确保不过温烧坏东西。分享部分细节图片,包括要去掉的原件和板子上更换的原件。
2014年3月3日 已上传可以数字化修改校准电压4.200V的刷机固件和简单的教程。大家可以下载了哈。刷固件有风险,请自担风险。别骂我哈。
       第146楼有固件, 请大家自己下载哈 ,留了邮箱的朋友对不住了。自己下载下哈。
          里面有固件、修改的存储文件 和一个简单的刷机修改说明。
          刷固件有风险,请大家慎重。可别骂我哈。
2016年5月 1. 很久很久没更新帖子了。实在有些对不住大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个人改装成功了。 2. 另外还有高手把固件升级问题也完美解决,不用在1:10的换算电流和充电容量了。有兴趣的可以搜一搜哈。(推荐试试)
3. 同时也有一个电池电压检测精度的问题被大家所提到,由于B6电路设计上在采样电池总电压上就是用的分压电阻对地,直接进ADC,所以电流扩大以后,电池线路上的压降就比较影响充电精度,我想的是可以加一片运放电路,运放的输入直接用小细线接到电池插头(动力线)上,运放输出端调整好比例接到原机的ADC采样端,(要断开原来的分压电阻)。这个改造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高人啊,等详细改造过程

网友:
支持啊‘我们的B6怎么办

网友:
小板凳求科普

楼主:
昨天晚上的测试有点失望,采用12v电源充6s,只能扩流到100瓦,约4安充。看来增加功率必须提高供电电压。

楼主:
又折腾一整天,输入电压提到28V,呵呵这下效果出来了,可以开22A充3S12.6V,功率计达到253W输出。并充了4组电池运行无压力,下一步向300W挺进。继续欣喜中。呵呵

网友:
顶一下 有几个小问题 软件部份呢? 增加功率后显示不就不正常了吗? 最高设置才5A  实际电流都到22A了

楼主:
回楼上:软件没找到原程序,全部改装都是从硬件出发的。改装后,输入电压,输出电流都要换算,还好是固定倍数。

楼主:
刚测试了充6S可以开13.6A,功率计显示输出到电池达305W,输入充电器的功率332W,转换效率91以上了,比开始充3S的效率高很多,发热反而下降了。安逸

网友:
你这10元花得值哦,,,

网友:
高,电压实在是高!

网友:
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看看是不是能改平衡电流 貌视是并联的6颗120欧电阻 平衡电流才0.2A 加电阻的话不知道三极管能不能耐得住电流 对软件部份算法的影响也未知 期待LZ接着做小白鼠

楼主:
初步测试已经完成,对电感的选型也已确定。

12V输入充3S 可以开到24A比较稳定,发热量适中。效率85~89%左右
12V输入充6S 可以开到8.8A比较稳定,发热适中。效率82~85左右
27V输入充3S 可以开20A能稳定,发热量高。效率不足80%(都转换成热量了,效率低)
27V输入充6S 可以开13.5A 很稳定,发热量低。效率91~93%(呵呵这就是我想要的)

到此功率部分折腾完毕了,所有的功率器件型号已最终确定。
下一步该折腾下平衡精度。

网友:
顶了再顶,太牛叉了

网友:
顶楼主,厉害。测试完拉。我们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刚开始我也想这么搞,最后考虑到6B平衡那个速度。。。

网友:
LZ厉害,望再接再厉把平衡和放电都扩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