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TRAXXAS的船用电调 适用多大的香蕉头啊?

楼主(2013-06-15):
我对比了下 只比 豹子电机4MM的稍微粗点 , 淘宝找了有5MM 5.5MM 6MM 6.5Mm    准备换豹子电机 ,改下     有谁能告诉我下详细数据啊, 谢谢了。   学习用的尺子 不精确啊。

网友A:
那船我见过人玩很多次,,就是没机会玩,,那船不慢的,,6s锂电跑80左右应该问题不大,而且那船的身音很好听,,,你说的6s锂电只跑50多的话,,可能是电调设置出了问题吧,,不然不可能那么慢的,,至于如何设置那只电调我就不知道了,,TRAXXAS的电调很多让我不懂,,但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船我见过人玩很多次,,就是没机会玩,,那船不慢的,,6s锂电跑80左右应该问题不大,而且那船的身音很好 ...

不是吧您别吓我啊,电调出问题的话 那还能跑啊,  你指的电调设置是不是电调把油门给限住了?  还是控给限住了?   您知道此船电机的参数吗? 我想换豹子马达,觉得原厂KV太低了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自己顶下吧

网友A:
电调不是坏了,,可能是设置乱了,,,traxxas的遥控功能多,但是及其负责,也有可能是遥控的设置问题,,,这船马达的kv不低的,应该是2200kv,,你还是问问卖家吧,,

网友B:
电池放电电流够吗没有严重虚标?

网友:
LZ真有钱这TRAXXAS一条的价格都可以买一条轻松破百的船捞!还有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电流够吗没有严重虚标?

回哥们,此乃电池是双天的 3快2S电池 连接成的6S电池 ,  放电60C

楼主:
谁能教教我怎么设置噻 ?   没办法啊 此船 我在玄武湖玩的时候那个回头率  , 都说此船挺好看,不错 问价格我就说减半的价格,人家都不信

网友:
我朋友有条这个船,速度测试过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能教教我怎么设置噻 ?   没办法啊 此船 我在玄武湖玩的时候那个回头率  , 都说此船挺好看,不错 问价格 ...

你找卖家给你检查一下电调和控的设定~电池三组2S数据完全一样么??为什么不上两组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卖家给你检查一下电调和控的设定~电池三组2S数据完全一样么??为什么不上两组3S的?

数据两块60C  6300双天的  一块40C 5000 豹子的, 在车上 6S 可以把我大S拆了   只是空转 5成左右油门 声音完全胜过4S, 在大点油门轮子可以报废了。    昨晚把驱动主件 电机拆下发现 电机转起来 有明显的阻塞感, 像是缺油, 还有点锈 ,跑不快原因找到了,电机进水生锈 有阻塞感导致动力大大减半。  这个 和3674 同级别型号一样, 原厂是1800KV的 ,能跑80的话 我换豹子3270的 估计能破百了    ,  就是怕包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是坏了,,可能是设置乱了,,,traxxas的遥控功能多,但是及其负责,也有可能是遥控的设置问题,,, ...

我两次发帖您都来帮顶,在此感谢哥们哈,   那个您知道  此船的电机 所用的香蕉头是多大的啊,知道能告诉我下马? 比普通的要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两块60C  6300双天的  一块40C 5000 豹子的, 在车上 6S 可以把我大S拆了   只是空转 5成左右油门 声 ...

车和船表现不一样~而且建议三组电池一样参数~否则的话容易坏电池~

网友D:
此船的电机为城堡牌1420,,1800KV,外形尺寸跟豹子3674一样,跑那么慢是不是你得电机退磁了,可以换个电机试试,电调应该是不用设置的,电调也是城堡牌的,你可以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试试,方法跟车用城堡牌电调方法一样。

楼主:
RE: 有谁玩过TRAXXAS的斯巴达船进来分析下我的情况

引用 网友D:
此船的电机为城堡牌1420,,1800KV,外形尺寸跟豹子3674一样,跑那么慢是不是你得电机退磁了,可以换个电机试 ...

终于有高人说话了,份量就是不一样啊 ,你说的退磁是什么个情况,我电机现在已经拆散了,里面好多锈,转子整圈都锈了大半了, 请问是不是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象你说的退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和船表现不一样~而且建议三组电池一样参数~否则的话容易坏电池~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整两个3S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高人说话了,份量就是不一样啊 ,你说的退磁是什么个情况,我电机现在已经拆散了,里面好多锈,转子 ...

我朋友那条应该是电机憋了,或者怎样,反正就是速度不行了,能有以前的一半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换个电机试试,如果不是电机问题那就是电调设置或者其他问题了。电调一般不用动,只要能工作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高人说话了,份量就是不一样啊 ,你说的退磁是什么个情况,我电机现在已经拆散了,里面好多锈,转子 ...

锈了?难道你保养的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官方标价599啊!

楼主:
顶下 懒得发帖了。原帖子 编辑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