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大疆技术:新买Z15-N配合NEX-5R问题

楼主(2013-06-15):
    准备买Z15-N,上5R。问下是否需要厂家做调整了再卖给我?因为之前有看到说Z15适合5N,用5R还需要单独调
    现在还没买,盼回复。谢谢~

网友:
我反过来问吧。。。现在新出的都是按5r调整的,我买过来装5n 怎么办?

网友:
其实5R和5N从硬件上没太大区别,无非就是相机中心位置不同而已,自己动手调整下在Z15相机的前后重心位置即可,基本5R反过来用5n也是一个道理改改更健康

网友:
通用的好吧·······

网友A:
5R的底座跟5N的不一样,可以换一块,不过不换也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R的底座跟5N的不一样,可以换一块,不过不换也能用的

5N、5R机身底部确实有一点点不同,5R直接用旧款Z15-N安装模块的话,机身底部会被顶起来(大约1°),自己打磨一下那个长方形的安装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都更新了~相机也就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