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越450POR 配 天7控 参数 有图

楼主(2013-06-15):
各位老鸟帮忙看下我的参数  不对的请指导一下,这个参数 起飞 飞机就打转

网友:
我学习来的,等高手。

网友A:
中文真别扭。。。
LZ这个手机是什么情况?。。。用来teleme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真别扭。。。
LZ这个手机是什么情况?。。。用来telemetry?

用来调陀螺仪

网友:
控也这样调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是zy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zyx吧

嗯  是的

网友:
pid这些参数不建议动。控上的感度调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