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温飘是否与舵机有关

楼主(2013-06-15):
这种
舵机
XDF-6是数字舵机吗?可不可以做450的锁尾舵机。请老手们给个意见。我是新手。现在用这个舵机当锁尾舵机呢。飞行还算可以就是温飘的厉害不是飘左就是飘右。昨天原地左右的时候。不启动马达。舵机不回中。老师们帮忙看看。不行就立马换掉锁尾。陀螺是gb780

网友A:
XDF-6是600级直机用的舵机,它的速度适合十字盘舵机不适合锁尾,你的450可选9257或922之类的舵机。

网友B:
沙发说的正确·········

网友C:
温飘是由于陀螺仪芯片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跟舵机没有关系。

网友D:
感度问题?

网友E:
楼主说的“温飘”可能是指飞机的锁尾情况不太好,非控制状态下出现左右转尾巴的问题。(排除操控问题,即打舵干涉)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包括:陀螺仪故障或性能不好、感度不正确、锁尾舵机响应速度不够、舵臂长度不正确、尾中立点错误、尾推行程不够、顺滑度有问题、转速过低等等,逐一检查排除吧

网友F(2014-07-31):
楼上专业

网友G:
我来看7L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