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机电大神帮教3s电机改6s电机

楼主(2013-06-15):
因为现有市面上的6s
电机
除了轴长,机壳尺寸都在30mm以上长,所以一直找不到矮点的6s电机,故求救各路大仙,我买一个3s矮的电机,请大家教我怎么改成6s的,含泪多谢了。要求350-500W,KV在1800-200,能接22.2V6s
电池
,我祝你全家幸福

网友A:
为什么要找矮的6S电机啊?
蝎子的450用6S电机就和它的3S电机外观尺寸一样!

网友B:
应该是线芯粗,匝数少!就这俩区别

楼主:
请大侠详细赐教如何改制?

网友C:
电机要改6S,要先算算改完以后大概要多少KV。然后根据KV值定绕的圈数,再算线径。
一般如果电机的用途不变的话,3S改到6S用,直接把三角型接法改成星型接法也可以。

网友D:
補充樓上的, 要數清楚多少匝, 要不然會砸~

网友:
如果你是3800kv左右,拆掉原来的线圈,冲绕的时候,股数减半,圈数加倍,几乎就得到1900kv左右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