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的轴距问题

楼主(2013-06-15):
我想问下多旋翼的轴距长短跟什么有关系呢? 会影响到哪?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呢。。。
能具体讲讲不

网友A:
轴距大了可以上大桨大电机。。。。。然后同样电机、桨。。轴距越小越稳。。。。。

网友:
看用途了,航模摄影最好选轴距大的,可以提高载重量,航模摄影质量会提高,要是fpv穿小地方的话,还是轴距小的是王道,因为反应灵活!

网友B:
哈 简单说就是飞机的大小噜
大的相对载重大
小的相对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