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三旋翼舵机活动范围小

楼主(2013-06-15):
求助!!我的MB之前放在250上,一直都挺好,前几天拆到450上,发现舵机臂运动范围很小,正负螺距总和不到10°,是怎么回事呢?求各位出出注意。另,接收、舵机都试过了,问题就在MB上

网友A:
250移至450舵机行程肯定会小的,要重新设置总螺距,还有循环螺距。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你不就是总螺距没有调好么,好好去看说明书,我4个MB大中小飞机都有,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移至450舵机行程肯定会小的,要重新设置总螺距,还有循环螺距。

mb重设了,调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就是总螺距没有调好么,好好去看说明书,我4个MB大中小飞机都有,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调了还是一样。动升降和副翼摇杆,斜盘活动范围非常小,动螺距摇杆,斜盘还是稍稍上下移动

网友C:
MT重新设置了还是一样。基本就是控的设置问题。你的控的设置用新模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重新设置了还是一样。基本就是控的设置问题。你的控的设置用新模型了么

控设置了新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设置了新模型

把MB清空下设置,,也就是恢复下出厂设置。。。。
然后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三旋翼三旋翼

网友:
三车由为什么会变三旋翼呢

楼主:
原来是接收的线接错了。。。。

网友:
三旋翼 三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