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好一架泉速塞斯纳,请问首飞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楼主(2013-06-15):
去年9月份买的,到今天才装起来,真的挺漂亮的。材质为EPS的,所以肯定不耐炸,不知道这机子首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争取首飞尽量不要大炸。

网友A:
等级中将怕炸机

网友B:
鱼果炸机,前起和机翼固定螺丝是受力点。鱼果技术不到家,狗啃屎,联系用皮筋固定机翼,这样炸鸡有缓冲,我1.4赛机翼固定螺丝被生生扯弯了。固定塑料座也被扯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级中将怕炸机

灌水中将一枚,而且主要关注电直。

网友:
像真度挺高的,就当静态参观好了,呵呵

网友:
上单翼应该很容易上手飞吧,花点心思多练练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果炸机,前起和机翼固定螺丝是受力点。鱼果技术不到家,狗啃屎,联系用皮筋固定机翼,这样炸鸡有缓冲,我 ...

好建议,我决定按照你的说的做。不过那个机翼支架怎么弄?

网友C:
防止炸机,控制不了了,就开始滑行吧,呵呵

网友D:
首飞就拿这么漂亮的机机会心疼的

网友E:
介个貌似EPO的吧。。。

网友:
这个速度稍快。
其它前拉机型需要注意的问题,它都要注意。

网友:
练好模拟器

网友F:
lz固直双修啊

网友G:
这种机型不那么爱炸

网友:
忘说了!
机翼不是很结实,加根碳管会好很多。

网友H:
练习机,好飞注意重心和下拉角!
重心略靠前一点,稳定性好.下拉如不够就会推油就向上钻!这时不要慌,先减到中油门,再调升降微调,降落后再调拉力线.

网友:
调好重心和下拉右拉角!!
重心靠前一点好,稳定性好.下拉不够,会推油就向上钻!

网友:
找个草地 随便飞 随便炸

网友I:
开了襟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建议,我决定按照你的说的做。不过那个机翼支架怎么弄?

我就是用碳管贯穿机身搞了2个皮筋固定座,皮筋把机翼绑上去这样就破坏美观了
不过没关系,好飞炸鸡好修就好

网友J:
中将首长飞这个没得问题,我也有一架没飞,空了把它装起来。该加强的地方尽可能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炸机,控制不了了,就开始滑行吧,呵呵

恩恩,就先在地面滑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飞就拿这么漂亮的机机会心疼的

我飞过三通的电滑,上反角的,不过没副翼,转向靠方向舵,所以跟这个还是不一样,这个机机5通道,还带襟翼,不知道飞起来差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介个貌似EPO的吧。。。

我也希望它是EP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固直双修啊

哈哈,总的来说,喜欢电直的精密性和电固的像真性,各有各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模拟器

以前飞过模拟器,不过好久没练了,主要是降落总是弄不好,经常会烂前面的那个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型不那么爱炸

我觉得降落最可能炸,降落练好了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不错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忘说了!
机翼不是很结实,加根碳管会好很多。

就在机翼下方加,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练习机,好飞注意重心和下拉角!
重心略靠前一点,稳定性好.下拉如不够就会推油就向上钻!这时不要慌,先减到中 ...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总是起飞就向上仰的话,把升降舵的拉线调一下使得滑跑的时候不打舵不会自己起飞,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了襟翼吗?

有襟翼,我用的是富斯9的控,所以襟翼设置在第5通道,可以用一个旋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碳管贯穿机身搞了2个皮筋固定座,皮筋把机翼绑上去这样就破坏美观了
不过没关系,好飞炸鸡好修就 ...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个我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将首长飞这个没得问题,我也有一架没飞,空了把它装起来。该加强的地方尽可能整一下。

哈哈,你也没装?我这个因为没地儿所以等了好久才装的。祝你首飞顺利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就先在地面滑行看看

你误会了,我说的是,控制不住了在飞天上滑翔,不是地上

网友:
去掉轮罩,螺丝孔加轻木垫,否则很容易扯坏机翼,多结实的飞机也不耐炸,找个草多的地方,多准备桨、纤维胶带、泡沫胶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今天首飞这个JJ就炸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离地,突然来个横滚………………还好有好小子备份,继续飞好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