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摄影时如何消除阳光下螺旋桨造成的影子?

楼主(2013-06-15):
我在用f550挂狗云台时影片会看到螺旋桨转动的影子,请问如何能把这个影子给避免消除?

网友A:
镜头焦距可以稍微长一点吗?

供参考。

网友B: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是说拍到桨了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 影子? 难道没有阳光时就看不到? 最好上张图片说明一下

如果拍到桨了,那就把云台往前装一点,或者视角低一些,也可以像楼上说的,镜头焦距加长一些

网友C:
如果只是阳光下的影子,试试加个遮光板,就是在镜头上方加个小帽檐

网友:
镜头焦距加长,把云台往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焦距可以稍微长一点吗?

供参考。

我用的是gopro1 焦距不能调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是说拍到桨了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 影子? 难道没有阳光时就看不到? 最好上张图片说 ...

不是拍到桨,而是桨的影子。也就是片子里有影子象波纹一样扫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阳光下的影子,试试加个遮光板,就是在镜头上方加个小帽檐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