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

楼主(2013-06-15):
那款好飞一点,本人比较喜欢外观好看点的,高手们多提建议。。。。。

网友:
第2和第5好飞,上单翼。等这2架飞好了,再上第3架,下单翼练习机。

网友:
好看的飞机给新手飞马上变丑,上面这些飞机,真要选,最后一架吧

网友:
2 4都行

网友:
300的飞的快

网友:
上单翼都好飞

网友A:
最后一架  等你技术好了  再想漂亮的   不然再漂亮的 你也只能飞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架  等你技术好了  再想漂亮的   不然再漂亮的 你也只能飞一次

多谢指导

网友:
新手還是飛上單翼˙浮力好對新手而言比較好

网友:
最后那款好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2和第4好飞,上单翼

第4个是下单翼的好么?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最后一架最好飞!不管什么飞机都要先练好模拟器,不然都不行的

网友:
新手最好别直接上像真机,炸了成本太高,买便宜的练手飞,飞的好了再上好机!

网友:
我给你点建议,首先在电脑上练习几天模拟器,练到不错舵了在整个上单翼有翼型的飞机,有上反交,速度慢的飞机,这样对于新手很有帮助,建议你先买个塞斯纳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