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接电后,蓝色LED常亮无法解锁

楼主(2013-06-15):
请教老鸟们,这是怎么回事,接电脑也没数据。

网友A:
什么型号的mwc,最好上个图。
接电脑没反应:驱动装了没,串口选对了没。上个图看看才能进一步判断
不能解锁:舵反了没,还有行程要足够大

网友B(2014-06-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啊啊。。。lz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