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翔龙飞翼作为FPV载机适合吗?

楼主(2013-06-15):
翔龙飞翼技术参数:
翼展:960MM
身长:760MM
高度:165mm
空机重:250G
准备配置新西达2217 KV1100电机 40A电调 10寸桨 5000mah 3S电池 再加上图传飞控等设备 总的起飞重量为1100克左右,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配10寸桨反扭厉害吗?容易失速吗?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飞过这款飞翼,操控性、抗风性、滑翔性如何?这款翔龙飞翼作为FPV载机适合吗?

网友:
不懂   绑定

网友A:
我用2217  1250KV 上10寸桨  飞起来嗷嗷的·· 没问题· 带的动  我的还是3S 2200电池  具体多种没去算·· 反正没问题·· 也挺快的··· 就是把垂危稍微弄大的·· 万一螺旋你就知道错字怎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2217  1250KV 上10寸桨  飞起来嗷嗷的·· 没问题· 带的动  我的还是3S 2200电池  具体多种没去算·· ...

这机操控性和滑翔性如何?容易失速吗?

网友B:
可以啊,不过载重能力一般了,要加大垂尾,这个载机空间很大,不过重心要调好,电机至少要换大一号,建议上银燕GT2215或者同级别的。桨至少8寸,脚架可以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不过载重能力一般了,要加大垂尾,这个载机空间很大,不过重心要调好,电机至少要换大一号,建议上 ...

图中的垂尾还不够大?这个飞翼翼展960mm,最大起飞重量有多少克?我准备上2217 KV1100 10寸桨 会出现反扭现象吗?

网友:
FPV最好使用滑翔性能优异的机型,LZ这个似乎适合高速飞行

网友C:
翼展太小了···貌似不合适FPV吧···高速飞飞还行····你计算一下飞机电机电调舵机电池加上FPV的图传和摄像头多重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展太小了···貌似不合适FPV吧···高速飞飞还行····你计算一下飞机电机电调舵机电池加上FPV的图传 ...

算过了,设备加飞机全部重量为1100克左右,这样的重量能飞得起来吗?

网友:
最近我也打算玩飞翼,以前没有飞过,等待你的飞行视频!!!

网友:
这款飞翼翼展较小,平飞的稳定性就不会很好,所以不适合FPV。另外,桨过大,起飞易打手,降落易伤桨。最好不要超过6吋。

网友:
翼展小了,

网友D:
新西达2217 KV1100电机 40A电调 10寸桨 5000mah 3S电池 再加上图传飞控等设备 总的起飞重量为1100克左右,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配10寸桨反扭厉害吗?容易失速吗?

飞是肯定可以飞的
但是这种飞机搞那麽重
飞机太重  多要靠动力支撑留空
不好飞

另外  你的动力配置  跑起来电流应该很高
虽然因为高容量电池  负载没问题  但是效率低

10寸桨太大  反扭肯定严重

常规配置  电池不要配那麽大的   近距离玩玩fpv应该还可以
远航的话  建议还是更换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西达2217 KV1100电机 40A电调 10寸桨 5000mah 3S[/ ...

那就是说目前1100克的重量对于这个翼展的飞机太重了?这个翼展的飞机只适合短距FPV?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目前1100克的重量对于这个翼展的飞机太重了?这个翼展的飞机只适合短距FPV?

每一款飞机  机翼能够提供的升力都不同
超过荷载  虽然用动力一样可以硬拉上天
但是在效能上不好

砖头装上强劲的动力一样可以飞起来

fpv 玩法其实很多种
有人喜欢飞高飞远看风景
也有人就是纯粹玩第一人称
飞上天一样耍特技动作  翻来翻去

看个人爱好

以这架飞机来说
後者的玩法应该比较合适
设备尽量轻量化
甚至连飞控都不用上
简单放图传摄象头上去单纯fpv
应该可以玩得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款飞机  机翼能够提供的升力都不同
超过荷载  虽然用动力一样可以硬拉上天
但是在效能上不好

因为飞翼的外形是个大三角带翼形的形状,不像那些常规布局的飞机的机身是完全不提供升力的,飞翼的机身是可以提供部分升力,这架96CM翼展的飞翼提供升力的面积其实已经相当于翼展1.2米常规布局飞机的机翼面积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飞翼的外形是个大三角带翼形的形状,不像那些常规布局的飞机的机身是完全不提供升力的,飞翼的机身是 ...

你可以实际试试看
用飞翼fpv的玩家很多  多到爆

这架飞机的翼型  翼荷载
跟差不多大小的x5比比就知道了  (拿x5比好像有点不合适  呵呵  毕竟比较大设计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D:
这架飞机  滑降比不错  拿来飞快也很好玩

要拿来FPV  其实什麽飞机  装上摄象头图传都可以

只要飞机带的动   玩得开心就好

好不好飞  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实际试试看
用飞翼fpv的玩家很多  多到爆

好像X5的翼展也是1米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架飞机  滑降比不错  拿来飞快也很好玩

要拿来FPV  其实什麽飞机  装上摄象头图传都可以

这架翔龙的机翼末端可以自己加两个上反小翼上去吗?一增加机翼面积,二提供了飞翼自动归平功能?

网友E:
开这个,,,估计技术和心里素质得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这个,,,估计技术和心里素质得超好

拿来玩空战应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这个,,,估计技术和心里素质得超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F:
2212 kv1400 7060足够了,我就是用这山寨凤凰飞fpv的,3s2200mah电池可飞5km往返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2 kv1400 7060足够了,我就是用这山寨凤凰飞fpv的,3s2200mah电池可飞5km往返

那你的整机总重量是多少克?可以飞多少分钟?飞翼飞起来感觉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垂尾还不够大?这个飞翼翼展960mm,最大起飞重量有多少克?我准备上2217 KV1100  ...

我曾经1200克起飞,不过有点够呛,这个飞翼一旦低速了,特别容易螺旋,不过优点就是很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1200克起飞,不过有点够呛,这个飞翼一旦低速了,特别容易螺旋,不过优点就是很抗风

是因为重量大了才容易螺旋?还是就算轻载它也照样容易螺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重量大了才容易螺旋?还是就算轻载它也照样容易螺旋?

重量大了相对更容易螺旋了,而且也要看你的重心位置。
重量大不好调整重心位  所以这上面你要加设备只能加小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大了相对更容易螺旋了,而且也要看你的重心位置。
重量大不好调整重心位  所以这上面你要加设备只能 ...

我看视频中他们600多克的翔龙飞行非常的稳而且飘逸,很慢的速度都能飞也没见它失速

你的翔龙的详细配置是什么说说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视频中他们600多克的翔龙飞行非常的稳而且飘逸,很慢的速度都能飞也没见它失速

你的翔龙的详细 ...

600克才对啊,700克是商家的推荐重量,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850g,我装了2块2200 3s的电池,朗宇x2216 kv1200 自己额外加了一套塞斯纳的起落架,还有一台索尼as15摄像机,没带图传,起飞重量1210g

起飞出手后不敢猛拉,都是一点点拉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克才对啊,700克是商家的推荐重量,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850g,我装了2块2200 3s的电池,朗宇x2216 kv12 ...

你用的是几寸桨?你这配置的飞行时间有多少分钟?可以飞多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几寸桨?你这配置的飞行时间有多少分钟?可以飞多远?

9035的桨,不远,最远也就500米,大约飞12分钟左右,下来电池电压都差不多3.7伏了,减减重的话,还是不错的,翼展小的不能带太多东西。。。

网友:
fpv 推荐配置是 朗宇 2212 kv 2100配7x5 或者是朗宇2212kv1400配 8060  电池3s2200  图传共用电。带飞宇31ap飞控+大黄蜂osd  博通800mw图传  总的起飞重量不到1200克。 一般飞行时间15分钟  最高可以22分钟。速度控制在40到50公里。低于40公里 有点飘。高于50公里费电。正常装好不会螺旋。2200电池飞个5公里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5的桨,不远,最远也就500米,大约飞12分钟左右,下来电池电压都差不多3.7伏了,减减重的话,还是不错 ...

两块2200的电池,也才飞12分钟就要下来了?看来续航力不能和专用的FPV载机相比呀,是不是超重导致升力不够所以电机必须一直加油门才能维持飞机的姿态,所以就特别的费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载机速度快,没有滑翔性,就相当于开战斗机一样。。。。后面可想而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块2200的电池,也才飞12分钟就要下来了?看来续航力不能和专用的FPV载机相比呀,是不是超重导 ...

是啊,我基本上都是全油,这翼展比较小,不全油容易时速,那些fpv的,翼展都比较大
这个飞翼的好处就是很稳,真的很稳,哪怕大风天,也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基本上都是全油,这翼展比较小,不全油容易时速,那些fpv的,翼展都比较大
这个飞翼的好处就是很 ...

看来这飞翼的翼展还是太小,要是这飞翼的翼展再大一些就更适合FPV了,就不会一直全油了 你的飞翼有照片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