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调小舵量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控是T8FG,觉得打舵动作太大了,要实现更细腻的动作只有调小控的舵量比例,可问题是调小舵量比例的话,又无法实现打舵内八或外八起动飞行器,试过最小只能设置到75%就不能再小了。以前老版飞控调参都有舵量比例的设置,那时是设成60%左右比较习惯,希望官方能在后面调参里加入这个功能。

网友A:
调手感为什么去调DR呢,调EXP不行么?

楼主:
是调控上的END POINT

网友B:
sx还未到手的严重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调控上的END POINT
调exp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但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些,T8FG的设置搅得人头昏

网友C:
不是找个两段开关去设定个大小动就好了吗?
开大动解锁 起飞後切小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