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za+gps,是不是osd也得用哪吒的?

楼主(2013-06-15):
如题,请问是不是必须用naza的osd,别的品牌的不行?另外就是naza的,是不是也是v2才可以加osd?v1 加不了osd?谢谢。

网友:
V1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用DJI的OSD,用个穷人OSD就行了,四旋翼这玩意飞不远的,不要想它跟固定翼一样,还有就是烧钱比固定翼多N倍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
穷人OSD多一个GPS,而且GPS又大也烦

楼主: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选择naza+gps,然后osd买个玉兔的也行?这样的组合可以装到一起吗?如果可以,我就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选择naza+gps,然后osd买个玉兔的也行?这样的组合可以装到一起吗?如果可以,我就这样做了 ...

不行。。osd要有gps 不能单用兔子的osd

网友:
我就是:NAZA+GPS+穷人ODS+GPS。

楼主:
明白了,楼上的那两个gps不冲突吧?

网友:
飞的到1公里远不

网友:
刚买的穷人OSD退货了,没有GPS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