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玩S800,想问一下,方向的舵量能调整吗

楼主(2013-06-15):
我第一次飞大疆的S800,我在拍公路的拐弯的时候,我动方向杆随地面弯度来变化,但是实际视频感觉不顺滑,能设置吗

网友A:
這個是遙控器上的問題
可以在遙控上調整exponential
慢漸快,快漸慢也可以

网友B:
也可以尝试调整ENDPOINT,能使控制变得更容易把握尺度

网友C:
和S800无关,控上的曲线设置

网友D:
说实话,这是手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