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想将固件5.20降级为5.16,具体怎么操作,大疆技术指导一下

楼主(2013-06-15):
wkm想将固件5.20降级为5.16,具体怎么操作,大疆技术指导一下,给下载5.16的地址,谢谢,5.20测试返航,返不了,卫星很好的情况下,转圈,乱飞,关控一样,看到5.16可以返航想刷回5.16,有没有同样想法的人

网友:
同样有此想法!但不知道老固件除了多返航功能外会少其他什么功能吗?到底这两个固件有什么区别呢?望大疆技术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刷回来5.16了,感觉5.2不太好用

网友:
我刷的是5.14  很好不掉高

网友:
用老软件刷老版本

网友A:
用1.34调参软件在网上升级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到底那个好,5.22!很不稳!5.20没发现不稳!5.16和5.14我都有!让你们一说不知道用那个了

网友B:
刷低版本能解决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低版本能解决吊高?

不是解决掉高,是解决不能正常返航,卫星好的情况下,失控保护和返航,都起不了作用,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34调参软件在网上升级一次就可以了。

谢谢,试一下

网友:
刷回5.14问题没了!

网友:
跟你出现的问题一样,失控返航开关没用!!一直找不到原因!!原来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希望新固件抓紧推出 一键返航  等了很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