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13版天行者电装配置问题

楼主(2013-06-15):
准备入手2013版的天行者 电池打是4S 5000 毫安 。请飞过此飞机的前辈们推荐下电装配置包括桨的尺寸。咨询过几个模友 貌似都不太一样有点找不到头绪了。谢谢

网友:
虽然没飞过真机,但成品天行者老问题就是带桨有限制,1680基本上只能带9寸,再大得加高电机座,很麻烦的,推力线又得重新搞。最大问题是桨。动力方面你想重载的飞的话就上2814 ,爽一点就上2820,2814平时飞都可以满足,天行者推重比不用太大,2820基本上可以使推重比保持在1或以上。一般人都适当改用低KV电机,电流小不用说的。

网友:
顺便顶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热心解答,不知道现在论坛怎么了问了半天没人出来给说说可能其他的内容更吸引人吧。后来看易飞在线咨询了他,打算用2820 800KV的马达 上11寸桨了。

网友:
用2814 900KV配11寸桨,比你说的配置电流小,转速高。我感觉续航还是更重要些,不用太大的拉力,而且你说的配置也没比我这个拉力大多少。11寸桨用不着配2820的,再大的桨就不知道天行者能不能装了。

楼主:
麻烦飞过2013天行者的模友们说说自己的配置吧

网友:
2814kv900  1155桨就可以轻松飞行了

网友A:
2013版的天行者有人上过13寸的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版的天行者有人上过13寸的折叠桨

放的下?那么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的下?那么老大

记得上次易飞说他用过,谁知道呢。反正我觉得上12寸无压力

网友(2013-08-30):
2820kv800  900 都用过,2814kv1000也用过,12x6  11x5.5  10x6   全油门低头  不是太好飞 关油门抬头,降落很别扭  我飞坏了三个机身  都没调整过来 ,推力线 平尾副翼 都调遍了,这飞机 唉

网友:
双天的3542(2820) 790KV 配11*6 APC原装桨 4S电池,动力十足。非常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