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MD922如何接线啊?

楼主(2013-06-15):
MD933,MD922如何接线啊?哪根是信号?哪根是电源线啊,也没有说明

网友A:
楼主问的是怎么接接收机还是问什么?如果是接接收机的话红线那根接正极

楼主:
是接接收机,华科尔等 RX802, 两个方向都可以插,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还有插反了会烧舵机吗?

网友B:
三根线都是什么颜色?最好上个图。
舵机线至少有两种配色方案。

楼主:
搞定了. MD922 白色的是信号线, 红色是+,黑色是-
MD933 黄色是信号,红色是+, 棕色是-
新手,刚试出来. 找了个说明书,也没注明

网友C:
插反也不会烧的!接收机的插针设计的很好!中间是正极,两边一边是信号一边是负极,插错也没关系的!

网友D(2014-07-12):
随便插,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