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平衡充问题

楼主(2013-06-15):
虽然这个发在这里不太合适,但这是本坛人气最旺的地方了,求救啊。
我用我的B6平衡充充电,发现所有的
电池
都被冲成了4.08-4.15-4.21这种阶梯电压了,请问是我的
充电器
坏了还是没设置好。

网友:
首先B6 平衡充电时候 ,电池相差不能大!它的平衡速度和平衡范围都很小!
充电之前,可以测一下电池 如果不差 0.3 还是可以的! 而且差的电池平衡很久!
电池也占一个原因。
我用一个HRB的电池,才60多,平衡长的无法想象。
而用贵的电池, 则平衡快。

网友A:
上A6吧,b6真心不好用

网友B:
B6貌似不能平衡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