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大螺距时不锁尾

楼主(2013-06-15):
机子是亚拓的450空鸡,电调铂金40A,斜盘3个215,尾巴是futaba9257,遥控是T8FG,在普通模式和3d模式正常飞行的时候尾巴都锁的刚刚的,但是一旦把螺距推到90%以上立马开始快速自旋,桨螺距降低少许又能锁的棍子一样,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感度?

软件上选450一栏,控里没有金鱼尾的最大甘度8度

网友A:
电脑里有调

尾部旋转翼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里有调

尾部旋转翼那

感度如果错了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正常的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我有遇過2種情形~1.尾軸傳打滑了.2.主齒裏的單向軸承磨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過2種情形~1.尾軸傳打滑了.2.主齒裏的單向軸承磨損了。

如何检查单项轴,我用手同时反向转大,小齿,转不起来是不是说明正常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掉转太厉害,尾桨产生不了主够推力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是用的K8,航线正常,一切3D就自旋,锁尾舵机没问题,对转齿好的,设置?????、还是K8的问题?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来学习,没用过VBAR!!

网友:
螺距大了,掉转或电机扭距太小

网友:
没用过VBAR,瞎猜的,不像是感度问题,有没有可能尾舵机行程不够

网友:
打酱油顺便学习的路过。按说这样的装备上450应该算是顶配了,怎么可能会锁不住尾呢?没道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