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与亚拓定速器搭配疑问

楼主(2013-06-15):
问题一;定速模式下发动机转速高低,是通过油门通道设定还是通过定速信号通道设定?
问题二;亚拓说明书给出了atv值与转数对应表,有三款遥控器,请问天九与那款遥控器对应?

问题已解决,通过信号通道设定。今天定速80%,下来感觉发动机温度偏高

网友A:
使用定速通道
天九的设置可以产考FUTABA PCM 1024

网友:
这个可以由低速慢慢试,我的就是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速通道
天九的设置可以产考FUTABA PCM 1024

那请问,定速的高低是由打开定速模式下油门通道信号决定的哇?另一个单线的通道似乎只管定速的开与关

网友A:
请看图片,按0,1,2 设置,再拨动B 开关,看监视器。   定速器单芯线插7通道。

网友A:
上图3,7通道最左,感度0%,此时定速不起作用。
上图4,7通道右边,感度62%,定速转速低,可以航线或温柔3D。
上图5,7通道右边,感度75%,定速转速高,可以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3,7通道最左,感度0%,此时定速不起作用。
上图4,7通道右边,感度62%,定速转速低,可以航线或温柔3 ...

哇塞,非常感谢!已设好,明天去飞

网友:
挺好,有机会 弄个定速玩玩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A:
请看图片,按0,1,2 设置,再拨动B 开关,看监视器。   定速器单芯线插7通道。

你好!我的定速器指示灯开机闪烁之后就时亮时不亮了,也不定速了。请问什么原因?谢谢!这种现象是换控之后出现的。换回原来的控也是这样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