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好像可以实现远距离图传和信号通信

楼主(2013-06-15):
能否利用大量小型专用信号中继飞行器,延长主飞行器接受范围,而且信号中转在天空,无阻挡,可以用定向天线

网友:
你很有钱么?

网友:
用探空气球就行

网友A:
干吗要大量?一个就可以。找个制高点假设中继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要大量?一个就可以。找个制高点假设中继站即可。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不允许设台的高楼、高塔、高山等地点设置、使用无线电台。在限制设台的高楼、高塔、高山等地点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允许设台和限制设台的高楼、高塔、高山的具体地点,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电磁兼容状况确定,并予以公布,同时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在限制设台的高楼、高塔、高山地点接纳设置无线电台的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须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手续。高楼、高塔、高山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应当如实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供无线电台设置情况,接受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网友:
小心***叔叔请去喝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不允许设台的高楼、高塔、高山等地点设置、使用无线电台。在限制设台的高楼 ...

你的飞机飞那么高,跟在高点架设电台有什么区别?如果谈规定,我们使用的遥控设备,几乎99.99%不达标。FPV国家就根本没有许可过。

网友:
貌似已经有了,而且飞的还挺高,比如卫星。

网友:
这不是奇想,简单还说就是搞一个或N个中继

网友B:
同步卫星,神马都解决了

网友:
好主意,可是有具体方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卫星,神马都解决了

美国全球鹰在全世界飞,控制中心都在拉斯维加斯。

人家用的就是卫星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