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DX帮我看看NAZA,这个报警灯是什么意思?-----已解决

楼主(2013-06-15):
对IMU重新基础校准,高级校准以后,OK了

网友A:
什么模式?在姿态模式下这个灯好像是正在预热,多等几分钟再试试。

网友:
好像是:姿态模式下,油门不在中位的情况。

网友:
姿态模式油门不在中位是两闪黄

网友:
没觉得不正常

网友B:
楼主是用手拿着飞机?飞机自检时最好置于静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在姿态模式下这个灯好像是正在预热,多等几分钟再试试。

在手动模式,不管在什么模式,等了N多分钟,还是这么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手拿着飞机?飞机自检时最好置于静止状态。

这个是静止状态的,我手持手机拍的

网友:
2閃的話是油門不再中立點 正常  4閃的話是預熱中 如果2分鐘後還在4閃 那就斷電等10分鐘後 重新上電做高級校正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手动模式,不管在什么模式,等了N多分钟,还是这么闪

上电脑高级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
怪怪的
我记得之前是橙色四闪
试试看
冷启动  高级校准   校准指南针

网友:
预热状态,先不要动机子,等绿灯闪烁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