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可以交 MWC的定高定点作业了~

楼主(2013-06-15):
嗯!基本稳定在20厘米范围内,理论上还有改进空间.今天临时有事要闪人.所以没得测到别的东西.

还有几个飞得更稳点的视频.可是因为自己拿手机拍的.估计你们得横着看..怕各位伤脖子啊....所以还是看上面这个吧

弄了几个月.之前只是飞得起.可是GPS定点一直不大正常,这个问题今天终于秒了!天亮了!心情大好啊!

交个小作业.有空再大考..再多谢一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大哥大爷大叔大姑六婆,

==============================

应广大魔友要求.简单把配置写一下

MWC MEGA 1.0 (2560,低精气压计,2.2固件) 飞控
郎宇A2216-KV880
好盈30A
DIY 4S电池
U-Blox NEO 6M GPS模块
轴距600的碳架
天九2的遥控接收

网友A:
定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成这样

减震非常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成这样

真是技高人胆大啊!树林子里灰来灰去..

网友:
顶一下,一会告诉我怎么搞定顶啊,哈哈

网友B:
求GPS参数,求PID参数~求固件跪求…………
QQ 1194845568

网友:
可能是终极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GPS参数,求PID参数~求固件跪求…………
QQ 1194845568

额..........地球人都知道这PID.....几呼一台机一个DNA那种感觉..

我只能说.如果你家有条件.在室外弄个有源电源代替电池来调PID的话.各种东西会快好多.....

我自己就DIY了一个电源.个人觉得很实用.不会因为电池输出的衰减而调到一半就又泻了

晚些传个视频上来共享一翻.这样以后调MWC的PID就无压力了!

因为调MWC的PID需要耗费巨多时间,通常一块5000的电调得刚有感觉可能就又没电了.不是电压低而报警.而是电压低到一定承度.接近剩余的35%时,电机性能就会明显下降了!这样的PID就没什么考谱可言,但是市面又没专用的调参电源.电脑电源又不给力.最后就搞出了这货!这下安了!不稳不出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地球人都知道这PID.....几呼一台机一个DNA那种感觉..

我只能说.如果你家有条件.在室外弄个 ...

这点我注意到了,我外场都是用2200电池调参,飞用5200~不管怎样,还是求看看具体参数,特别是关于GPS的那几项~因为完全不懂这缩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图中的POS是GPS定点
然后POSR是GPS定点参于量的PID

大概意思是这样!POS的P量大的话.产生圈圈的情况就很明显.要细调了!有空时我再去测别的.

要是有个飞场给我接那有源电源就爽了!~~直接室外在线调GPS

网友:
还可以 帮你定下

网友:
调的很好,飞的很好,场地安逸,LZ更安逸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地球人都知道这PID.....几呼一台机一个DNA那种感觉..

我只能说.如果你家有条件.在室外弄个 ...

直接用充电器的电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充电器的电源行不?

应该不得.因为我不相信有功率这么大的充电器电源............这个要看你电机的功率的.

网友D:
楼主,刷海盗试试,我的刷了海盗,还不稳

网友:
给力啊!~!~!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海盗试试,我的刷了海盗,还不稳

对海盗还不够了解呵呵!听说APM好像更好些..虽然都用2560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配置说一下?用的什么型号的GPS

网友:
楼主云台很稳哦,什么型号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地球人都知道这PID.....几呼一台机一个DNA那种感觉..

我只能说.如果你家有条件.在室外弄个 ...

请问电压是不是输出12V就可以,电流有没有要求

网友G:
请问楼主,GPS是什么型号,还有调PID过程中飞行时能调不?飞行时能写入吗?我的四旋翼起飞后有点飘,调什么参数?THX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电压是不是输出12V就可以,电流有没有要求

电流肯定有要求,一般至少和你所用的动力电池的输出A差不多吧。听说比较好的电脑电源可以用。

网友H:
买个 PS3游戏机的拆机电源,A数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 PS3游戏机的拆机电源,A数足够了

PS3的电源没看错的话

交流输入;220V~240V。  输出直流;12V32A  5V3A

12V35A

这就要看你电机了!像我用的朗宇A2216 最大功率时是18A 四个电机就是18*4=72A

实话.应该飞不起.....因为我DIY的电源时,因为用了一些不好的线材.就因为有1欧的电阻,直接就引起油门最大都飞不起来都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GPS是什么型号,还有调PID过程中飞行时能调不?飞行时能写入吗?我的四旋翼起飞后有点飘,调什么 ...

GPS是什么型号?

也是简单的那种 陶瓷封装的U-blox Neo 6M
===========================
还有调PID过程中飞行时能调不?

实话说是可以的.但是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弄了!除非你手拿住~油门刚好自稳那种状态!离地不够高.周边不够空...自稳还处于调试的..就不要这样玩了.你有空手拿住JJ直接调一次就懂了.但是.这样风险极大,你自重了.....
==========================
我的四旋翼起飞后有点飘,调什么 ...?

如果有风情况下,没GPS,定点,有点点飘可以接受,无风没GPS,定点那就要飘得很慢很慢才对.一般自稳好的话,飘的幅度都不大的.然后关键的是,如果你用的2.1的固件.那赶紧升吧.2.2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肯定有要求,一般至少和你所用的动力电池的输出A差不多吧。听说比较好的电脑电源可以用。

嗯!是的.但是那电源的价估计你会掉眼镜,

你看看你电机的最大功率是多少,最大功率时A数是多少!然后乘于你电机数所有用电量.

我的是朗宇A2216 最大功率时需要18A电流,所以我那货起码就需要18*4=72A电流.为了稳妥,因为线材的传输还是会有损耗的所以我定在80A

你看看电脑电源里哪款可以输出12V 80A,并且还是单路输出就能承载这样近1000W的输出.我查到就是TT的一款电源 酷冷龙影1000W !正品电源近2000块......

其它的电源也都有.但是价格也不菲.还好我DIY的电源成本300多一点点.还可以弄成8旋翼用输出140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配置说一下?用的什么型号的GPS

嗯!已更新

只是有一点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起码我用住的这个GPS模块的定位参数是 50%定位在2.5米范围内.

然后在电脑上看这GPS模块的定位时,都是飘移得你不敢用的,飘移都达到几栋楼那么远.可是...竟然可以用.........不懂这JJ上的GPS定位是怎算了!服.....

网友G: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就是电机是V2216。可能PID没调好。飞得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就是电机是V2216。可能PID没调好。飞得不爽

V2216还比A2216好呢!

现在TB上买维修A2216的轴和轴承都少!现在新的都是3.17的轴了.我们A2216的还是3的轴.....哎又贵..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我的JJ在10米范围内哪个飘啊!

网友:
PID是什么哟,简直不懂

楼主:
嗯.今天又试了一下GPS的定点.感觉有点风...原地划圈的范围大了一下.

然后还想试一下返航的,可是感觉有点问题.只能改天再试了!这个改天估计又到周末去了!

网友I:
请教楼主代码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我的GPS貌似定不住呢,我用的也是ublox的GPS,还有IIC转接板,搜星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代码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我的GPS貌似定不住呢,我用的也是ublox的GPS,还有IIC转接板,搜星也正常 ...

估 计你用的328的板子吧!这个我不大熟

如果说代码的话.~~就是选择正确的GPS开启~什么牌子的!

波特率多少!

然后接上对应端口!然后有空再测试GPS的PID试好了再去试飞.安全些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你的吊床很叼啊

网友J:
你的飞机多少G啊。 我也用开关电源地面测试飞行用。我的是29A 12V的够用了,因为测试都是悬停左右而已。,我的900g整机。悬停总电流才8A ,每个电机2A。你的估计有1500g吧,电流估计能到18A是总电流。我测试过,a2216带1147桨,最大油门只能到14A,上不了18A。而且超热了。几乎电机本身就要hold不住了。安全高效电流在2A~4A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飞机多少G啊。 我也用开关电源地面测试飞行用。我的是29A 12V的够用了,因为测试都是悬停左右而已。, ...

果然是行家!~~
我的JJ目前应该有1.7KG.我没80A的电流表...
只试过用别的不好的线材.有一欧的电阻的线~从有源电源接到JJ~结果就飞不起来!我认为可能是那点电阻就让我电压不足或过电流不够了!我家书房小.没做过书房内旋停.因为这么重.目测电流也小不到哪去!而且现在用的桨可能也大了
1245的桨.应该用1147的!~~有次外出试飞竟然丢了......电机很烫.我自己也担心..

那你是用什么测电流的呢!~~~我们一般的电表只能测20A以下的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定成这样

额,就是说开了定点后,再动舵,就会出现视频这样的,直来直去,不会偏航是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行家!~~
我的JJ目前应该有1.7KG.我没80A的电流表...
只试过用别的不好的线材.有一欧的电阻的线~从 ...

淘宝上买的带分流器的电流表,算上邮费35元了、能测50A,(因为是50A 分流器),串联电路里,我悬停也在室内,地方更小,一留神就快打浆了,最后习惯在2.25平方米的范围内悬停了 最近弄了FPV,估计会有关于GPS的问题会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就是说开了定点后,再动舵,就会出现视频这样的,直来直去,不会偏航是吗?

嗯!~~很可惜视频中我是先关掉定点.~~然后开的返航~返航会直来直去!

可惜我的MWC也还不够完善.这几天都在测试新代码!

现在存在很多问题!

现在定点问题不大了.只是如果开住定点的情况下.然后打舵让其往前飞.如果此时再切回GPS定点时.我的JJ会有一个很刺激的动作!

那就是一个空中急刹车的样子.然后再做个大锅划圈.圈的范围可达近两米!!这是很恐怖的.如果周围空间有限,就只有等炸了!

可是DJI的产品就很牛X~开住GPS.打舵往一个方向推.当你停止打舵,它可以立马定在那....这是很爽的!

目前MWC的代码我也在看住!这个切换过程应该可以实现的.有待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买的带分流器的电流表,算上邮费35元了、能测50A,(因为是50A 分流器),串联电路里,我悬停也在室 ...

嗯!看了你的机机上的电机~

理解为什么你能用那开关电源起飞了!有空你贴一下你电机资料吧~因为我那电机资料上就是说最大功率时会有18A的~所以我那有源电源才弄这么大..

GPS的调试.只能场外了!呵呵!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很可惜视频中我是先关掉定点.~~然后开的返航~返航会直来直去!

可惜我的MWC也还不够完善.这几天都 ...

这样,等放假了,我也去试试。买了GPS,一直没成功,就放那没管了,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