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舵机怎么了?

楼主(2013-06-15):
空载一切正常,负载就好像打滑的样子。。。我拆开了上盖,貌似齿轮都正常啊。。。求解。

网友A:
应该扫齿了吧~~楼下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扫齿了吧~~楼下高手回答~

上盖我拆开了,里面齿轮都正常啊。

网友:
要么虚位  要么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
定位槽大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齿松掉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齿松掉打滑了?

好像有这个可能,能修吗?

网友:
想知道什么舵机?用多久了,炸过几次?

网友:
是电机不给力了,换个电机,绝对好!

网友:
不会是电机轴齿轮打滑,电机没那么大的扭力。检查其它减速齿和定位销固定情况,取下用力拧看有无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