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不能飞了为啥?

楼主(2013-06-15):
玩了一个月的SCP+D10,后来因为玩450,就单用D10的控,SCP基本就不玩了。结果两个周后再飞SCP的时候就不能飞了,推油门起飞时直接向前倾,后来观察是前方的舵机不向上推了,问题是我一直没动过D10里边SCP的模型设置啊,也不知道原因,一开始以为是舵机挂了。 刚才又试了试舵机逆转设置,这次又左倾了,就是推油门的时候右边舵机向上推的幅度远大于另外两个舵机,但是观察陀螺还是正常的因为油门拨回0时,十字盘又会自动回到原来位置并且水平。大家帮忙看看咋回事?放了2个周给放坏了?

网友:
额!  我也有这问题,但是有时候断电重插又好了。。。

网友:
这情况是一块电,还是几块电都这样?  不会这么怪的,重插电应该会好。

网友:
机机放段时间变异了,呵呵 ……   要放段时间后长大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