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连炸两机,痛啊!

楼主(2013-06-15):
一架撞树,一架在湖里泡了10几分钟,老哥潜水摸出来,一个桨还在转!

网友:
pro的金属电机座增加了炸机成本,dj的飞控笑而不语

网友:
机多炸D也多,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够惨烈的。安慰下

网友:
掉进水里了?

网友:
我去·····两架连炸···成本够高的·····

网友:
回家拆机,那么深度的水3米,大疆的控打开里面没一点水,其他都灌满了水。

网友:
等上二天装上看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今天上午装机测试,大疆的JPS,主控,电源,LED显示,接收机,一切正常,启动没问题,就是二个电调有点烫手,下午准备换掉。

网友:
掉河里的机器跟大疆没关系,是我操作失误撞树上,掉河里了。

网友:
4旋翼都炸了啊

网友:
看来是操作技术不过关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的也一样! 飞到钓鱼的鱼塘里了还拿了200块钱情人下水摸上来的! 打开一看GPS 一点没进水 但是飞控就湿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