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风飞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新装了一套微风,xxd2212 kv1000 3s 1300mah 9寸桨整机重800多g  全油门的时候升降拉到头飞机才能刚离地。请教各位帮我看看为什么飞不起来。原配置在之前的一套3米就可以起飞。和之前相比就是电子设备换了个电机,之前的摔坏了。外壳都是相同的2套。我试着电池调整重心靠前靠后正好都飞不起来。

网友:
重心对不对啊?
你这个三合板的微风很不好飞,太重了。而且你还用那么多热熔胶。。。。。。

网友A:
你是滑跑一段距离之后拉升降舵还是一加油就一直拉着?按理说这个动力配置这个起飞重量,飞起来根本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滑跑一段距离之后拉升降舵还是一加油就一直拉着?按理说这个动力配置这个起飞重量,飞起来根本就没问题 ...

一直拉着升降舵,我后面9寸桨都炸光了,用的8寸的
手抛留空时间很短升不起来!

网友:
那就不对了!必须滑跑起来,有速度再拉点升降舵,你一直拉着升降舵,舵面相当于减速板。正常的状态是找准了重心,加油滑跑,尾轮抬起,飞机发飘,然后微微拉点杆,飞机就起来了,哎,都是当年的大推重比理论害死人。固定翼的升力来自于机翼,而不是螺旋桨,只有足够的速度,机翼才可能产生升力。
你这几轮也太小了。。。除非是在水泥地上,不然飞机难跑出速度。正常状态下。0.6-0.8的推重比就能平飞了,找准重心,加油手抛,然飞机直线飞行一段时间,加速,打舵要柔和,转弯半径尽量大点,这样飞机速度降得慢点,飞机会慢速优雅的划出一条弧线,这才是空气飞行的乐趣。。

网友:
拉力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拉着升降舵,我后面9寸桨都炸光了,用的8寸的
手抛留空时间很短升不起来!

你拉力根本就不够,应该用9寸的,你换8寸,拉力会下降40%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B:
你这个飞机我也有!我用的是1500mah电池,放到最前面,很好飞的.我看了下貌似你的拉力线不对,我电机正好在中间,你那有点偏下了。给你上个我的图:

这是我的飞行视频:

网友:
飞机太重,一般装好5、600克,可以减肥。起飞时拉杆要柔和,速度要起来了才拉。有问题的飞机不要手抛,先看是什么原因,不然出手秒炸。

网友:
电池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飞机我也有!我用的是1500mah电池,放到最前面,很好飞的.我看了下貌似你的拉力线不对,我电机正 ...

非常感谢咱俩是一个型号的飞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335  看看我的微风2005 按照图纸1:1打印 贴在5MM厚的KT板上 美工刀切割出来 用泡沫胶粘起来 局部地方用少许的热溶胶加强(热熔胶太重不合适用太多)  XXD2212 KV1400电机   XXD30A电调 8060桨 4个辉盛9克舵机(机翼2个 升降1个 尾垂1个) 3S 2200mah 25C电池  电池放在最前面 重心在机翼前段1/3处   起飞很轻松  用高明101测速 98.9K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