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车刀条怎么用

楼主(2013-06-15):
网上看到这个,YG8整体钨钢硬质合金车刀条6*8*200\  6*10*200\  6*12*200\  6*14*200,这个怎么用?是要相应的夹具还是直接夹到刀架上?我的刀架是12方的,用哪种条合适?讨教一下

楼主:
就是这种的

网友A:
这个刀条 你想用来做什么? 切断刀用吗?

网友:
比较脆,底下有刀片托架就会好点。

网友:
设备上用的吧,  大型设备的耐磨口焊接这个!~~

你买个 焊接车刀不久完了,浪费钱买这么大的刀条, 万一是假的,再生料做的,  你赔大了

网友:
建议你买焊接车刀,买个砂轮学着磨,最容易是从开槽刀磨起。高速钢车刀不耐用,而且不能开高速车,否则温度一高退火就废了。网上买的那种机夹车刀可以用来粗车,开高速精车铁,铝,铜等也还不错,但车45#钢表面比较粗糙,我个人认为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刀条 你想用来做什么? 切断刀用吗?

就普通的车削, 感觉用这个比较便宜

网友:
这种可以磨成人字形刀尖,底下垫适当厚度的铁块,切外圆、切浅槽、倒角、切断、车螺纹都可以用。人字形刀尖也就是三角形的刀尖,90度角车外圆、倒角用。60度角车螺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的车削, 感觉用这个比较便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YG8  YG6X硬质合金刀头 都是用来车铸铁【生铁】的最佳刀头了。前排的那位朋友,要想不让零件毛胚的氧化物磨损刀头,最好用不经常用的后刀刃低速抗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