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NAZA M问题?

楼主(2013-06-15):
今天我安装了新四旋翼出现了个问题!急呀!!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配置NAZA M一代的飞控。恒力4225 KV610 1238桨。好盈30A电调。电池14。8V30C 3300毫安 在姿态模式和GPS模式解锁平稳起飞高度2米左右时候出现了自己下降感觉就像没力一样,把油门推到最大还是一样。落地停止之后必须在进行掰杆解锁又能够飞但是一直和之前我说的情况一样!电池都是冲满的这个应该没问题的!设置检查我都做了!油门行程。指南针。参数设置都做了!而且我还发现了个问题。在姿态和GPS情况推油门必须要推到百分之78左右才能起飞!手动模式下只要40到50之间就能起飞!还有在地面时候手动模式转姿态和GPS的时候电机转速马上降低!我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泡泡老师帮我解答的是马上换电池!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电池是刚买的DUPU达普14。8V35C  3300毫安的电池!在这里谢谢泡泡老师和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

网友:
是不是低电压保护 ,   飞机重了?

网友:
把那个坑爹的低压保护关掉试试看
我觉得问题在低压保护

楼主:
把那个坑爹的低压保护关掉试试看
我觉得问题在低压保护

刚关了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手动切换姿态和GPS电机转速明显下降!无语了!

楼主:
刚关了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手动切换姿态和GPS电机转速明显下降!无语了

楼主:
飞机全重是1900克应该不是重量的问题!我原来六旋翼全重3600克也是用NAZA的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你设置问题  在校准遥控器一步时  遥控器的油门曲线是不是0  50  100 的默认曲线   校准之前要先归中  摇完最大行程后 油门还是回到中间位置 然后再点完成

楼主:
你好!油门曲线都是0  50  100 的默认曲线都已归中!这个是调参之后!

网友A:
这个估计是电调和电机匹配的问题,4225或4822这种盘式电机,用4S电可能会出现状况,建议用3S来试试。

楼主:
恩!明天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电调和电机匹配的问题,4225或4822这种盘式电机,用4S电可能会出现状况,建议用3S来试试。
...

4822用3 S?
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22用3 S?
好像不行吧

换电池试试,以前4006 690KV也可以用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