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lama电机的选购问题

楼主(2013-06-15):
自己的lama v4因为电机无升力了,放了很久没飞了。最近想飞一下,到电子市场上买了两个180电机装上去,但是加油门最大都飞不起来,自己可以确定四合一木有问题,是电机转速不够吗?某宝上有6--8块的180电机可以用吗?,原装的要20元+,贵吖。有换过便宜电机的朋友请告知下吧,感谢感谢!

网友A:
浆变形了 换4个新的

网友B:
不是原装的,基本上动力是不够的

网友C:
原装电机不用换,买几个碳刷回来换就可以了,大概1块钱1个,一个电机要2个,一共4元搞定.就是运费.....具体搜索下以前的帖啊

网友D:
楼上的建议很好,赞同的同时,顺便说说我的经验……

马达转子上的线圈直径、匝数决定了马达的功率和转速,现不清楚你说的那某宝廉价马达的参数,故无法判断。
lama飞不起来的原因不光是马达问题,有时B轴的主旋转头与该轴发生滑动、丢转(锁紧螺丝未顶入B轴的孔内,塑料旋转头不能与B轴同步转动造成下层桨转速不够)也会引起无法飞行。但,因松动的引起的无法飞行有个特点,就是会伴随着快速地顺时针(俯视)自旋。

回到马达问题上来,若是买不到匝数、线径相同的180,可以尝试更换马达的后盖。
后盖与碳刷是做成一体的,而马达的损耗又多半是碳刷块磨损为主,转子上的换向器几乎很少有彻底磨损掉的。碳刷块磨损后对换向器的压力有所减弱,使得碳刷与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增大,引起马达输出功率下降而无法飞行。但是,这也会伴随着严重的自旋现象,因为两个马达的磨损程度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有差异,就会因功率差而自旋(差别小的时候,陀螺仪尚能控制住不自旋)。

还有一种情况是:马达内的永磁体因高温而退磁,磁能减弱导致马达功率下降不能飞行。个人建议可购买四驱轨道赛车用的超长型稀土强磁钢予以更换(参见附图,我买的是“奥迪牌”轨道车马达的升级配件,这磁钢成对地售卖),虽轨道车的马达为130型的,但与lama那180型马达的瓦型永磁体尺寸类同。更换为稀土强磁后还有二个好处:1、这稀土磁钢的居里点为150度(磁能消失温度),简而言之就是更耐高温了,不易再次发生退磁现象。2、马达因磁能的增强而加大扭力,提升电-机械能的转换效率,在消耗同样的电能下增加输出功率。

至于如何更换后盖,则需要购买一把刀口钳(又称断线钳、斜口钳),利用刀口将马达后盖那四个压折固定爪扣掰直,使后盖与主体分离。在更换好后盖(也或同时将磁体一并更换掉)后,再将四个固定抓扣用小锤击打回位,使后盖固定于主体上完成修理。

当作维修配件的廉价马达壳别扔掉(转子几乎没用了,除非自己按lama的要求能重绕线圈),没准以后换后盖次数多了,抓扣不能再很好地固定住后盖时,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这样的修理法,只要买来的是碳刷的180,不管其线圈的参数如何都能当做维修配件了将原配马达修好,并降低维护费用。

附图:磁钢图片(下图为淘宝网页截图,借为参看,无意广告。特此声明!

购买时需问清或看清标识,是耐受多少度的高温的?廉价的常为耐温85度左右或以下,仍易发生退磁现象,故不建议选用。

网友:
不错,顶楼上的,技术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变形了 换4个新的

浆木有问题的,以前有换过电机,不过也是玩具直升机上拆过去的,装上就能飞了,不过现在也飞到一半就飞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装的,基本上动力是不够的

是啊,现在买的就是转速不够,扭力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机不用换,买几个碳刷回来换就可以了,大概1块钱1个,一个电机要2个,一共4元搞定.就是运费.....具体搜索 ...

有查过了,就是电机后盖不好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建议很好,赞同的同时,顺便说说我的经验……

马达转子上的线圈直径、匝数决定了马达的功率和转速 ...

感谢详细的回答。说得非常详细,就是后盖拆卸觉得比较高难度,不过为了让小lama复活,去学习学习,谢谢,一直都找不到好的方法,现在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详细的回答。说得非常详细,就是后盖拆卸觉得比较高难度,不过为了让小lama复活,去学习学习,谢谢, ...

拆后盖没想象得那么难的,只要有把小号的斜口钳就能搞定了。现在的论坛界面跟以前不同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搜索到以前的帖子——那里有详细的换后盖图解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后盖没想象得那么难的,只要有把小号的斜口钳就能搞定了。现在的论坛界面跟以前不同了,我不知道如何才 ...

我一直都在找lama的電機替換,論壇裏面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后盖没想象得那么难的,只要有把小号的斜口钳就能搞定了。现在的论坛界面跟以前不同了,我不知道如何才 ...

拆开了,可是是暴力的方法,直接磨掉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E:
我的办法是:多花点钱,直接改无刷,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办法是:多花点钱,直接改无刷,一劳永逸!

改无刷现在得多少米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无刷现在得多少米额?

我的改法:一个混控器50,2个1818电机110,2个10A电调110,1个陀螺(50-150)。外加接收机、带直机功能(陀螺感度调节)的控。目前我已改了3个LAMA了,2个V4,一个V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改法:一个混控器50,2个1818电机110,2个10A电调110,1个陀螺(50-150)。外加接收机、带直机功能( ...

这样改造后,lama即使飞烂了,动力系统依旧运转正常!
虽然投资有点大,但长久角度出发还是值得的,尤其用lama在婚礼上表演传送戒子之类的娱乐节目赚钱的人来说,改无刷非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改法:一个混控器50,2个1818电机110,2个10A电调110,1个陀螺(50-150)。外加接收机、带直机功能( ...

天6A能否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6A能否适用?

天6C适用。天6A也行,不过调试麻烦一些。

网友:
这显然是阻抗不匹配:电子市场上那种电机大多是细线径,工作在高电压低电流。模型上用的这种低电压、大电流、高转速180在电子市场上不容易找到。

网友F:
12圆一对,130电机,比原装的更轻,测试过升力和原装的一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64658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