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 myte 2400数控铣床买到了,喜忧参半

楼主(2013-06-15):
dyna myte 2400数控铣床终于从一个台湾人手上买到了,喜忧参半,原因如下:
优点:1、做工精良,细节处理得非常好,基本挑不出工艺问题;
     2、主机体是台湾制造,电子元器件都是日本生产的,电机是美国通用公司的;
,没有铣头跳舞的感觉;
         4、导轨磨损不大,XYZ三旋翼均有限位器;

   5、导轨有自动润滑泵;
   6130公斤的重量非常适合上楼;
   7、属于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小型工业机,主轴电机带风扇,控制箱也有二个风扇;
缺点:
1、 主轴太小,ER16的,无法安装大点的钻夹头,原机只带0—3的钻夹头;
2、系统是美国dynacode,目前用的不多,需要自学编程;
3、电脑还没有与机床通信成功,还在等待操作手册的到来;
在此特别感谢christzyy大师,因为他有dyna myte 2800,与本人机器系统完全相同,之前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并帮助我进行了代码试机,非常感谢;
同时,一并感谢MSunlink的帮助,为我提供了机器到电脑的控制电缆的接线方法,
谢谢!
     3、钢性还不错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口水啊,好机器,有U盘口么,直接导入G代码能工作么?

网友:
我早跟你说过了,这台不是铣床而是太钻床,就是台数控钻床,带的那个齿条压手柄就说明了它是钻孔用的,机器标配的0-3毫米钻夹头,这就是叫你不要上铣刀去铣,人家的2800型的确实是数控铣床。铣床一定要固定滑套的,否则轴向稍微串动会使铣刀受不了而断掉或者铣床来的刀痕惨不忍睹,还有钻主轴径向也受不了很大的侧推力的。所以改成铣床也不大合适。

网友:
估计价格不菲,楼主车床不错,底座怎么去掉的?传动啥的全在下半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足够了,主要看重的原装数控,另外,也可以手动,这样,更适合家用。

网友B:
真心的说句,恭喜你。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C:
楼主的车、铣全是精品呀,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的说句,恭喜你。功夫不负有心人。

此话有理,只要执着的追求,花钱的事肯定能花出去,并能买 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车、铣全是精品呀,羡慕

感谢鼓励,我也是换了二次机了,才选中了这二款,不过铣床不是100%满意,觉得还是德国威宝1410好,即是数控机,又能手动,主轴电机马力也大,就是太贵,遇到价格合适的,还得换。

网友(2013-07-15):
真是馋死人,羡慕。多钱买的?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
真的刚性好,可以自己加个BT30上去,带打刀,爽死

网友(2024-04-22):
大师您好,你的DM2400搞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操作,赐教赐教,先感谢了

网友:
过于孱弱,你上大刀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