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函道电机做四旋翼

楼主(2013-06-15):
今天突然想到能否用涵道
电机
做四旋翼,会不会很拉风有没有人做过,请指教

网友A:
我猜是不是很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不是很费电。
肯定的

网友B:
能作 但是那个效率会让人想撞墙吧

网友C:
看到过用涵道做双轴的、四旋翼的,去搜南航飞天车,四旋翼的飞控是玉兔的,都有视频的!

网友D:
貌似有人做过了,好像是把四个涵道固定到一个小车上的

网友E:
我看3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F:
效率巨低

网友G:
想法不错。做出来肯定帅,再加上失量,更帅,最少可以两轴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