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们点技术问题

楼主(2013-06-15):
1米9翼展的 EPO 塞斯那飞机 飞6S
电池
请问配个什么型号的
电机
或者具体哪个电机 配置多大的桨 大虾们请指点

网友A:
我用的是定制的AX 3026 kV420电机,小电机里面低kV值的太少,很难找。选择最大功率600W左右的电机,kV450~500左右基本都可以,桨用EMP 13×10电动桨,效果比厂家建议的APC 14×7E貌似好一点点。

网友B:
3026 kV420。13*10 这个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