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烘箱

楼主(2013-06-16):
这里有没有知道做烘箱高人

网友A:
不就是一个温控和一个箱嘛

网友B:
还有一个加热炉丝和鼓风机!

网友C:
如果你的烘箱是用作喷漆烘干用,自己制作是可以的。加热方式有电加热,烧煤加热,燃气加热。烘箱的结构类似货柜车厢,只是保温材料要用岩棉。

网友D:
不知道你要做多大的,温度要求多高?
做过小的,两个电脑机箱连起来的大小
也做过大的,用一个30多平米的屋子改装的
用料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
说下你的要求,或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E:
加热方式,容量,温升,工作温度一个数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