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塞斯纳求推荐

楼主(2013-06-16):
心动了,准备入固定翼,听从大家的意见从塞斯纳入手 不过我新手一个,玩过电直,造成的影响就是不大相信某宝里店家给的PNP套机的电子设备的质量水平。所以准备入个1.4米的塞斯纳空机,然后大家帮忙推荐一下电子设备吧,最后具体点比如啥型号的,新手不易啊,先谢谢啦。手上有个D10控,和RX1002接收,应该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吧。电池型号最后也推荐下。万分感谢

楼主:
坑爹的搜狗输入法,‘最好’老是打成‘最后’。

网友A:
2212  1400KV+9寸桨    2200电池,爽飞了

网友B:
如果有基础的话,固定翼还是大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400KV+9寸桨    2200电池,爽飞了

再具体点嘛。。。比如电调?舵机?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基础的话,固定翼还是大一点好。

你的意思是1.4米的还不够?那多少的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具体点嘛。。。比如电调?舵机?谢了

40A电调   银燕9克舵机可以了

网友:
是1.4M赛斯纳吧?

是的话我再给你配置,             2212是飞不起来1.4M赛斯纳的,最低2215-2217,但是动力不够用,机动做的太猛新手可能会失速

网友:
基本大卖家 配好的rnp都很不错了啊,到手简单组装一下没有问题。
固定翼要求很低的,1.4米的 塞斯纳 rnp一般都是2212 1400kv 9寸浆  或者2212 kv1000 10寸浆, 自己配的话直接上2217 kv和浆不变,肯定要动力好很多。 当然2212一般都够了哈。我喜欢多留点。
电池就用2200 3s 你飞直升机 应该很多,当然1.4m的其实可以上3300ma的电池了,反正飞机那么大。
舵机10来元的9g晖盛就够了,你要好点的就上20元的9g舵机,其实都差不多。固定翼,要不了那么大的力。 你在不放心,就上18g的金属舵机。 30元价位的。  个人觉得9g就能用 ,你要是图个心理安慰,你就买20元价位的。
电调40a足以,就算是新西达40A 你上2212暴力也足够了。你要是图个安心就上40a 天行者。其实抛开皮,只要mos管颗数一样,基本差不多。你直接拆你直升机的电调用着就行了,不用买。
其它没什么了。建议你买RNP吧,大店卖的没有说飞不起来的,自己配麻烦。图个啥了,别人开店的也都是老手了,都考虑这些了的。

网友C:
朗宇2814 KV1100 配11寸桨 好盈飞腾(天行者也凑活)40A电调
银燕08DE 8g数码舵机三个 银燕08MA一个(用于转向)

网友:
我的塞斯纳是南阳敏定塞斯纳 1.2M翼展,140元,便宜啊,做工比较粗糙,普通泡沫。但是飞起来感觉不错,还有比较耐炸,练习起降很好。用的是2217的电机配2200 电 30A中特威电调。11*7桨,推重比超1,不过想要练技术,飞得优雅,推重比低一点比较好。  买来本来就是为了做飞场的气流测试以及练习起降用的。飞特技就算了,

网友:
买个1.56米翼展的,好飞

网友:
塞斯纳没什么可飞的 玩几次就腻了 除了好看 毫无快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朗宇2814 KV1100 配11寸桨 好盈飞腾(天行者也凑活)40A电调
银燕08DE 8g数码舵机三个 银燕08MA一个(用于 ...

这个配置对于新手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对于新手比较靠谱!!!

本人推荐的配置 一向靠谱

网友:
哈哈 早认识你就好了,我买的1.4米的赛那斯按卖家推荐的配的2216  900KV电机和9寸的浆直到飞机摔碎了几次都没爽飞过,动力不足造成经常失速炸机。直到换成了这个配置后才开始感觉到了什么叫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