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WKM 金属IMU 加异型六旋翼 第一次试飞 以及naza V2对比

楼主(2013-06-16):
先说下之前的naza V2
新款naza v2在自制六旋翼上面已经飞行100多起落了,全程GPS模式飞行,自稳还是非常满意的,没有风的情况下姿态模式定点不飘(一般第一次测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调的,只要姿态模式不飘就证明机身安装合格),
没有飞过其他飞控,V2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满意的,每天出去飞都是以测试为目的飞行,所以都是很暴力的,模友看到我飞都会问这个是WKM吗?好稳啊!V2总结:稳、灵活、容易上手、简单

下面说WKM
一次到位直接买了金属IMU,装了3天的准异型六旋翼迫不及待了,外面一直下着小雨,今天不试飞晚上肯定睡不着,就冒雨飞行了4个起落,也要考验下大疆飞控在大湿度下的稳定性,第一次通电搜卫星速度与naza一样,要几十秒才满星,直接GPS模式起飞,定点定高不用说了,超低空高速航行不会掉高(naza v2超低空高速航行会慢慢掉高),有一块电池因为避雨一直用姿态模式在树下面飞行,定点定高基本不用修正,不看LED模式灯还真不敢相信是姿态模式,上面说到第一次通电搜星很慢,在换电池后,接下来的搜星速度就非常快,通电马上就满星,在微风下飞行手感WKM与naza v2区别很少,两者的手动模式感觉挺大,naza V2手动模式不跟手,很难飞,WKM手动模式很好控制跟手好。

下次在大风下再对比飞行,目前的感觉就这样

异型机身太窄,空间小,WKM上面模块又多,插头又大,排线搞了一天,所有电线用缠绕辫子防止干扰,电调线加磁环,中心板里面全部是线,满满的,请看照片,双击可以放大

网友A:
机架很特别。 请问这样设计的好处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很特别。 请问这样设计的好处在哪?

之前单独写了个帖子来解释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413&highlight=%D7%BC%D2%EC%D0%CE

网友:
这个机架漂亮

网友:
架子很漂亮  哪里有卖啊

网友:
和我那个似乎不一样了哦

网友B:
这种异型机架对飞行稳定性是有损的!因为机臂越长振动就越大!你加负载后试飞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异型机架对飞行稳定性是有损的!因为机臂越长振动就越大!你加负载后试飞就知道了!

机身结实,管子粗,这些都没问题,实际测试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结实,管子粗,这些都没问题,实际测试效果很好

那就好!机子很漂亮!

网友:
同是这个架子,过来学习下

网友:
一直自为找个GOPRO无刷的云台找载机,我看这个要是折叠的就完美了。

网友:
分析的到位,顶

网友:
这个和我兄弟的怎么一岑相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很特别。 请问这样设计的好处在哪?

看这个架子,其实圆心原理没有改变,只是造型不同,便于识别前后

网友(2013-08-13):
这个架子 四旋翼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