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狗禅思的俯仰控制

楼主(2013-06-16):
   关于狗思的俯仰控制
   现在的俯仰控制是定义到遥控的一个旋钮开关上,但在行程量上,中立点镜头是水平,向下打到头是正摄,反向打,镜头会向上走大概30度,也就是镜头仰天拍,不知如何能调整为用满旋钮的整个行程量,只让镜头在90度范围内动作。也就是说,中立点是向下45度,打到头是正摄,反向到头是水平。这样单人单手用遥控的侧面旋钮,手感会好一点,而且可调整的俯视角度的点也多一些。
     并且一般拍摄也很少让镜头仰天拍,这样也容易拍到桨,尤其在快速航线的时候。

    不知道在遥控器里能设置不?另外镜头动作的速度如果能设置,就更好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让镜头更跟手。

    以上都是一些个人的使用习惯,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玩的,提出这些感受,还望多交流。

网友A:
控上设置舵机行程就可以的啊

JR控是TRVL ADJ,扶她爸控是END POINT,分别调整舵机行程和中立点到你想要的位置

另外扶她爸控END POINT后面还有个SPEED的参数,0-27就是调整舵机速度,0最快,27最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上设置舵机行程就可以的啊

JR控是TRVL ADJ,扶她爸控是END POINT,分别调整舵机行程和中立点到你想要的 ...

找了好久呀,竟让我无意中遇见了!谢谢大师,明天试试!
但我的不是狗思,是X—COM130,不知也可行否??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用,按照说明书作吧

网友:
学无纸尽,过来学习下:)

楼主:
控的中立点,可调整的范围很小,调行程不起作用,现在就把反向行程打到0,这样就只在90度范围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