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油门上50%就开始抖舵 请高人帮助

楼主(2013-06-16):
如题 这个K8 是几个月前买的,一直没装 昨天刚装上 切3D失控 回来发现 油门上50% 就开始抖舵 实在不明原因 请老人指点  本人舵机是 215  听说 215和K8不兼容?

网友:
看下尾管里面那个轴承有没跑位

网友:
没有不兼容,我用得上好。

网友:
电调供电

网友A:
就是震动过大所至,首先要排震,第二将K8下面加金属垫,处理完了再试。

网友:
震动太大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震动过大所至,首先要排震,第二将K8下面加金属垫,处理完了再试。

谢谢 你的提醒的确是震动问题 经查电机齿尺寸错了 换上以后丝般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提醒的确是震动问题 经查电机齿尺寸错了 换上以后丝般顺滑

祝你排震成功!

楼主:
还是得谢您啊  没您我今天孙桥就没得爽飞了!!

网友B(2014-03-16):
引用 网友A:
就是震动过大所至,首先要排震,第二将K8下面加金属垫,处理完了再试。

这个金属垫怎么加?还有能不能具体请教一下K8安装时那些减震垫的安装顺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金属垫怎么加?还有能不能具体请教一下K8安装时那些减震垫的安装顺序啊?

关于陀螺仪减振金属块,单轴陀螺仪有时会带一块。安装方法陀螺仪安装说明书也有图示。多数模友没有这个金属块,他们是用1元硬币代替。其安装方法是这样的:在直机上贴一块泡沫胶,然后将一元硬币贴上,再贴一块泡沫胶,最后贴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陀螺仪减振金属块,单轴陀螺仪有时会带一块。安装方法陀螺仪安装说明书也有图示。多数模友没有这个金 ...

我现在没有泡沫胶,只有陀螺仪送的红色的正方形垫片两个和绿颜色的长方形的垫片三个,该怎么贴啊?全是单面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没有泡沫胶,只有陀螺仪送的红色的正方形垫片两个和绿颜色的长方形的垫片三个,该怎么贴啊?全是单 ...

那个也是双面的,细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没有泡沫胶,只有陀螺仪送的红色的正方形垫片两个和绿颜色的长方形的垫片三个,该怎么贴啊?全是单 ...

都是双面的,将两面的贴纸揭下来就可以粘贴了。

网友C:
K8怕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