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帮我画个CAD图纸么?增加了两张参数图,再看下吧

楼主(2013-06-16):
用尺画了个大致图 ,帮我画出cad形势的
我想把vs豹二底盘金属化
谢谢了

网友:
还有些角度和长度没标注,画了也不对呀。

网友:
有角度标注就能画了

网友:
哥!第一个图你这样画草图,你让人家怎么给你画,数据少了太多了!没有角度至少也要给个X和Y的参数啊!就只给个线段长度,真画不出来,还有右边那个圆弧,你不给半径也得给个Y的数据啊!
帮不了你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网友:
只要你有一比一图,我就可以给你出CAD图,角度什么尺寸都不要,只要你给我一个尺寸就行

网友:
斜线没有角度,圆没有直径,画不了

网友:
每条线段的长度需要注明 每个角的角度需要注明  否则数据缺失太多没法画

网友:
给参数就可以帮忙,呵呵

网友:
量下角度吧   有角度  很好画

网友:
还有,图中的长度单位是什么,机械图按默认是mm,下面的图又奈注了cm,单位一定要标清。

网友:
坛子CAD高手多啊

网友:
有模型就能画出来

楼主:
晚上好好量下,谢谢兄弟们

网友A:
呵呵,楼主真是给咱出了道几何题啊,可惜目前无解,瞎猜都不行,质疑现有数据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真是给咱出了道几何题啊,可惜目前无解,瞎猜都不行,质疑现有数据的准确性。

手工测量,难免有0.几毫米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工测量,难免有0.几毫米误差

不是零点几毫米,而是好大的说,你这是什么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零点几毫米,而是好大的说,你这是什么坦克?

不开头就说了豹二了吗,估计他单位没考虑,有些肯定是mm。

网友:
你拍个整体的实物图  然后说说标下尺寸 我给你画